[SMI] 16G Msata硬盘 主控sw2258xt 强行关机导致只读故障

楼主(2022-04-11):
转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人研究Msata接口的硬盘,这些硬盘都是用在小主机或工控机中的。
短接点自己找到了,是图中这两个点

闪存是大黑S,PFG29-6 AL18646   16G的空间
目前找到的所有SW2258XT的开卡工具里,最小的都是64G的芯片,目前进入死胡同了。难道我要从U盘量产中想办法了吗?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

谢谢,压缩了好几次,终于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容量一样,id一样基本可以开卡。

网友:
新用户发帖水等级吗还是?

网友:
容量可以自己选的

网友:
大S颗粒 还是做一下RDT吧

网友B:
你这个需要一个转接卡啊,直接电脑能开吗?

楼主(2022-08-17):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需要一个转接卡啊,直接电脑能开吗?

有USB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