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COB户外露营灯拆解

楼主(2022-04-11):
为了在楼顶烧烤特意买了个充电灯,两档调光一档爆闪,花费25大洋(最基础的版本,不带电池),到手拆开来看看,包装应该是外贸的
可以放两节18650或者4节5号电池

有三个型号,但是在那家店里没找到其他两款

正面双COB

尺寸

放两节18650上去试试看

两个USB口,大口是输出可以给其他设备供电,小口是充电的;开关按键挺大的,按一下是最大亮度,第二下是低亮度,第三下是爆闪

拆开,灯板是贴在金属块上的充当散热

电池仓那一面,线材用的是硅胶线,好评

主板近照

另一面光秃秃的

灯板型号Y5819-24

充电方案是TP4333

芯片资料

电池用的是电钻上拆下来的

完毕!!!

网友A:
2并18650,续航时间较长,楼主可以放心芭比q了

网友:
万能的电池盒。

网友B:
还可以用干电池应急,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散热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干电池应急,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散热够不够

散热一般吧,原厂硅脂只上了一边,我把灯板撬下来重新上硅脂了,开了10分钟左右金属块已经烫手了,低亮度下温度还行

网友:
散热估计不够...

网友C:
看这造型应该不便宜

网友:
我撸过几个插电的,阳台BBQ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造型应该不便宜

基础款不带电池27块

网友:
可以,没电可以换东西上

网友:
背后有强磁吗

网友:
感觉散热有点吃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并18650,续航时间较长,楼主可以放心芭比q了

不应该是BB扣吗?芭比扣好像是完了吧

网友:
亮度可调节吧,就是电池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电池盒设计的好

网友D:
这电池盒真好,为用户考虑,平时用18650电池,等18650电池电用光又完全不方便充的时候可以随便找几节5号电池临时用

网友E:
这种我买了2个,用了2年多,电芯用的特斯拉拆机松下18650电芯都各自装了保护板,试过很多次,连续满电最亮档开到没电,散热可以,装修当垃圾用都没问题,

楼主:
没有,把手可以180度旋转来当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买了2个,用了2年多,电芯用的特斯拉拆机松下18650电芯都各自装了保护板,试过很多次,连续满电最亮 ...

看你这么说那还挺靠谱的,昨晚又在其他店买了两个单灯珠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盒真好,为用户考虑,平时用18650电池,等18650电池电用光又完全不方便充的时候可以随便找几节5号电 ...

是的,电源可以灵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