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看不懂的LED灯,36个LED+222V电压?

楼主(2022-04-11):
LED灯又坏了。。。上次 就已经坏过一次,换了3个LED ,继续工作。。。

结果2个月后,又坏了。。。这次 不信邪。拿个 万用表量了一下。。哇去。。

DC 222V 。。。没有错。。。输出是  DC 222V  不是 AC ..。。。。。

一共就 36个LED 。。。36 X 3 = 108V 。。。它怎么 输出个 DC 222V 的电压晕。。。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

网友A:
222V没毛病 ,测一下是不是6V的灯珠,6V的3825很常见的。

网友B:
你要明白LED是个什么特性的元件,电路有限流,接上LED后,电压会拉低到1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明白LED是个什么特性的元件,电路有限流,接上LED后,电压会拉低到110V左右 ...

如果这个驱动电路足够优秀的话,可以支持驱动1~70串LED

网友C:
led灯的驱动一般都是恒流驱动,也就是根据电流自动调整电压,无负载时电压最高,接上led电压自动降到合适电压。

网友D:
我拆过一个玉米灯,220交流经一个全桥后,串一个122电阻,驱动2并15串共30只的2835灯珠。

网友:
就喜欢看楼主惊讶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V没毛病 ,测一下是不是6V的灯珠,6V的3825很常见的。

这个倒是 试过。。13串接  39V 电压 是正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的驱动一般都是恒流驱动,也就是根据电流自动调整电压,无负载时电压最高,接上led电压自动降到合适电 ...

哇。。居然,有这等好事。。。

网友E:
6v的灯珠电视用的多,一般照明灯3v的或者9v的用的多

网友:
不忍直视啊,哈哈,是串联吗?一般并联较多吧

网友:
这电源是恒流的,上面不是标着恒流140mA,电压范围120-18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6v的灯珠电视用的多,一般照明灯3v的或者9v的用的多

二般的9v以上的多现在

网友:
横流驱动就是这个样的啊。
这种灯板坏一个短路,坏两个短路,再坏就批量了,好丢掉了。。。

不贵啊,一起换掉。。。

网友:
是6V的灯珠吧,我修过几个灯珠是6V的

网友:
220V交流全波整流滤波后,电压会升高的。

网友:
120-180V,灯珠串联后电压在这范围内就可以,空载电压肯定是整流后的198V或者是310V

网友:
LED是电流型元件,控制恒流源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一个玉米灯,220交流经一个全桥后,串一个122电阻,驱动2并15串共30只的2835灯珠。 ...

我之前从某小区捡了个玉米灯,回家接上电后直接炸了,拆时候才发现那是个12V的太阳能景观路灯用的玉米灯,直接输入直流的,里面连整流桥都没没有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空载输出可达DC 320V,2835灯珠除了3V单芯的,还有6V内芯2串、9V内芯3串、15V内芯5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