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金普6W LED灯,求RS1阻值!

楼主(2022-04-11):
在租房发现这一个LED灯,标的6W,脏兮兮的,本想直接丢垃圾桶,捡起发现很有份量,还是收下吧!吃灰很久后终于拆开来看看,灯珠两并17串,铝散热,很厚实!电源驱动釆用的9918c非隔离恒流芯,测量发现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全拆了,还有个RS1电阻烧糊了,看不到阻值了!

网友A:
RS1是设置电流的,可以根据规格书的内容和灯板的情况算出来

网友B:
电流约100ma,估计2.2-3欧姆

网友C:
看着灯珠都是好的,灯散热可以换件接着服役吧

网友D:
这个LED电路好简单啊

网友E:
那个9918C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9918C应该是短路了。

我很赞同

网友F:
33颗0.2w2835灯珠,把它修好备用不错,这灯应该亮度不错,去买一个10瓦以上的不便宜的,楼主要搞清楚行情哟

网友G:
驱动差了点,要是换个好点的驱动,在吧LED换成高显色的,那杠杠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1是设置电流的,可以根据规格书的内容和灯板的情况算出来

那得研究研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约100ma,估计2.2-3欧姆

打算是慢慢试着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灯珠都是好的,灯散热可以换件接着服役吧

灯珠应该是好的,还没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ED电路好简单啊

现在的灯,基本都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9918C应该是短路了。

直接万用表测量,没见短路,但也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颗0.2w2835灯珠,把它修好备用不错,这灯应该亮度不错,去买一个10瓦以上的不便宜的,楼主要搞清楚行情哟 ...

打算修好备用的,买就不用了,灯还是有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差了点,要是换个好点的驱动,在吧LED换成高显色的,那杠杠的好用

差点就差点,搞好了备用着!

网友:
帮你找到手册了

楼主:
这我也找到了,得慢慢研究下,不是很懂,要学习学习先

网友:
电源没用了击穿了。灯珠就不确定了。
2并17串单个灯珠才0.2W。驱动电流大概是130mA。两并算3.2V,100mA 0.32W

最好先用5V充电头串联1K电阻测一下灯珠是不是好的,坏一点可以短路,全坏了就没意思了。
驱动灯板都要配就没啥维修价值,只有动手研究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修好备用的,买就不用了,灯还是有几个的

灯珠参数0.2w是60ma 两只并联120ma,实际使用降点功率,选110ma,根据公式600/l=rcs,600除110等于5.45欧,

因此那个RS1电阻你选6欧就搞定了,不要研究了,直接换,帮你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