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板+18650电池+LED,如何组成一个照明灯?

楼主(2022-04-11):
手里有两块共享单车太阳能板,线材正常。还有从坏充电宝拆下来的几个18650电池,还有大大小小各种LED灯珠。
请问怎么搞做出一个照明灯。

网友:
单车板子电流不大,可以用YX8184 来做个板,自带充电,延时关灯等功能。
电流大的话,可以用TP5100等做充电,再加延时芯片。

可以参考多多的帖子,他做了很多
YX8184+QXRS012太阳能灯,定时+感应混合模式第二版/已验证附BO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910-1-1.html

网友:
50电池+LED,如何组成一个照

网友:
我一块太阳能,串肖特基后给带保护板2s电池充电,然后用pmos根据太阳能有没有电自动开关2串LED。

网友A:
你只有两块太阳能小板子,所以灯的功率应不能很大,看看这个图。白天充电,晚上自动亮。也是坛里别人做过的。做过,的确简单,零件都易找,用2个18650电池,白天充电,晚上带二个0.7W的LED,基本上早上5点灯都还是亮的。

网友:
需要有恒流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两块太阳能小板子,所以灯的功率应不能很大,看看这个图。白天充电,晚上自动亮。也是坛里别人做过的 ...

现在马宝上有些小的太阳能灯就是用的这个电路,之前撸过几个拆开确认过

网友:
楼主完全没思路的话,大家给的方案难度太高了。简单方案是:电池加保护板,太阳能加4056充电,电阻限流接LED

网友B:
太复杂就没意思了,还是简单一点好,拿2.5买的感应夜灯来改造!

楼主:
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测试,灯一直亮,不知为什么?三极管用的是3904的,R1用的1.2K,其他都和图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就没意思了,还是简单一点好,拿2.5买的感应夜灯来改造!

楼主要是想组装一套大功率太阳能,估计2.5的就捉襟见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测试,灯一直亮,不知为什么?三极管用的是3904的,R1用的1.2K,其他都和图保持一致。

VT1基极电压在光伏板有电压时应为高电平而VT2基极为低电平,量下不就知道那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测试,灯一直亮,不知为什么?三极管用的是3904的,R1用的1.2K,其他都和图保持一致。

感觉这个LED灯是照明用的,白天有光,太阳能有电灯不亮,晚上就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两块太阳能小板子,所以灯的功率应不能很大,看看这个图。白天充电,晚上自动亮。也是坛里别人做过的 ...

这个是两串锂电池电路吗?太阳能电池板要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两串锂电池电路吗?太阳能电池板要多少伏的

没有,锂电是并联的,这样容量就大点。太阳能板也是并的,这样板子给电池充电的电流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测试,灯一直亮,不知为什么?三极管用的是3904的,R1用的1.2K,其他都和图保持一致。

可能是三极管型号不合。你换成8050试下。我按这电路来做的成功了。还打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三极管型号不合。你换成8050试下。我按这电路来做的成功了。还打了板 ...

手里没8050。另外你做的时候电阻用的色环电阻还是贴片电阻,我用的贴片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8050。另外你做的时候电阻用的色环电阻还是贴片电阻,我用的贴片电阻。 ...

我量下电阻,我用的一般的色环电阻。按图示的阻值来的。其实在网上有一家有卖的,光板要1.5元,套件3.5元。还要邮费。觉得不划算就自己弄了。很简单。你把贴片电阻测量下阻值看对不对。一般情况下阻值不是相差很大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做了个测试,灯一直亮,不知为什么?三极管用的是3904的,R1用的1.2K,其他都和图保持一致。

你把太阳能板全部遮挡住,不要让太阳能板发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