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LT1105电源无法工作

楼主(2022-04-11):
主芯片是LT1105 ,变压器2组输出,一组发现是好的 5V和12V都正常的,另一组一直保护的状态,听到MOS管一直在开关工作,如果把LT1105取下电路,接通220是直通状态(接灯炮保护灯泡长亮)现没有头绪了,找不到突破口了,希望大神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一路输出正常,开关电源高压部分就不应该有问题,应该重点检查有问题这一路的稳压输出部分,拆掉LT1105一点道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路输出正常,开关电源高压部分就不应该有问题,应该重点检查有问题这一路的稳压输出部分,拆掉LT1105一 ...

拆掉LT1105,接通220V 灯泡尽然长亮了,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如果灯泡串接在电源上,灯泡常亮好像不应该,拆掉LT1105场效应管也不应该工作,除非焊盘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泡串接在电源上,灯泡常亮好像不应该,拆掉LT1105场效应管也不应该工作,除非焊盘有短路的地方。 ...

感觉像是LT1105一直保护着,如果拆了1105就直接导通了的感觉,我测量整流滤波出来也没直接短路的,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LT1105一直保护着,如果拆了1105就直接导通了的感觉,我测量整流滤波出来也没直接短路的,奇怪了 ...

如果你说的5V12V都正常,开关电源高压部分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可以把不正常一路的7805焊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不正常一路的7805焊掉试试

这是原理图

网友:
LR745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