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在家用边角料做个雕刻机机架和主轴箱(立柱已加固)

楼主(2022-04-11):
  昨天改进了一下立柱,找了段3060型材做加强肋加固了一下立柱。
…………………………………………………………………………………
  封在家实在没事,看到角落里有一些剩下的铝型材和角铝,干脆做个数控雕刻机,材料不多了,做到哪算哪儿。
    立柱和底座是国标4080型材,固定用25*50*5角铝,不知道强度够不够,底座长度不够都是短料拼接的,反正也没别的材料可用了。
    参数如下:行程180*100*100,xy轴20线轨,z轴15线轨,丝杆打算用T10丝杆,全部双黄铜螺母消回差。主轴暂时用775用着,步进用42,反正铝机架的只能雕雕木头等软材料。

楼主:
    主轴箱也用4080型材加角铝拼接的,侧挂775电机,无动力主轴用的b16锥度的,解封后再买个er头装上去,皮带轮也不合适,以后再换了。

楼主:
摆个样子看看

网友A:
做的不错,虽然是感觉立柱有点不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虽然是感觉立柱有点不受力。。

感觉有点,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不行以后再加固一下。

楼主:
立柱留得比较高,是为了以后安装第四轴预留的。

楼主:
感觉立柱强度再差也比一些铝型材龙门雕刻机要强一点,那种20的型材拼出来的机架看着更单薄。

网友:
看着很结实的样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是感觉。

楼主:
装个不合适的皮带看看样子。

楼主:
丝杆螺母固定的细节。

网友B:
立柱可以型材孔中和底座穿两根8mm长螺杆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可以型材孔中和底座穿两根8mm长螺杆紧固

不打算这么加固,想在立柱背后加加强肋,可能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可以型材孔中和底座穿两根8mm长螺杆紧固

我的立柱是先用m8螺杆固定在底座上,然后再用角铝加固的,唯一和你方案不一样的是螺杆不通长。

网友C:
这是直播组装整个过程,反正时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播组装整个过程,反正时间多。

哎,时间有,材料没啦

楼主:
这一点点东西也花了好几天时间。

网友D:
先用软件设计好再动手会比较好。用铝型材没基准定位,等你到后面调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难校正垂直度和平面度。我前几年设计一台,没钱。也是铝型材,还用了光轴,整台机的刚性惨不忍赌,只能雕些电木什么的。今年被我拆了还没想好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软件设计好再动手会比较好。用铝型材没基准定位,等你到后面调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难校正垂直度和平面 ...

没一本正经的设计,以前做过龙门雕刻机,脑子里有大概的思路,应该大差不差。立柱安装的时候已经粗调过垂直度了,等导轨安装好再细调整。

网友:
好多人已经疫情闲在家里,把兴趣都捡起来了。

网友:
我就是做CNC这一行的,一直想自己搞个桌面CNC,可是口袋里的银子不允许啊,搞机加工不挣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