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锂电的电极死活焊不上的应急处理办法

楼主(2022-04-11):
拆出两块软包锂电,其中一块的电极死活不上锡,手边没有点焊机,想了个办法

网友:
这办法好,为什么不直接在极片上打洞上铜螺丝?

网友:
一般用点焊或者夹片的方式固定

网友:
铁丝和钳子加紧也可以。楼主电芯可能是铝电极片。

网友:
用焊漆包线的焊锡丝就能焊上铝极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本来就没法直接上锡的,一般用点焊或者夹片的方式固定

镍可以上锡的吧。。。要不然干什么镀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镍本来就没法直接上锡的,一般用点焊或者夹片的方式固定

谁说的。
镍片是吃锡良好的好不好
不吃锡的是正极,那是铝片。转镍后就可以焊锡焊接了

网友:
拼多多经常刷到可以用打火机焊不锈钢和铜铝等材料的焊丝,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小白鼠测试过,效果如何?

网友:
用刀刮一刮铝片也没问题

网友:
买点焊铝焊丝备用着吧 几年前我买了两米 到现在还剩一米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
镍片是吃锡良好的好不好
不吃锡的是正极,那是铝片。转镍后就可以焊锡焊接了 ...

记错了……

以前做PSP电池破解的时候死活上不了锡最后让工厂的人点了片才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镍本来就没法直接上锡的,一般用点焊或者夹片的方式固定

镍片是可以上锡的 不能上锡的是正极 正极是铝的

网友D:
用焊铝合金的助焊剂涂一点就能焊了

网友:
这办法好哦!我打算买些铝助焊剂来备用着,虽然用得少,但是要用又没有的时候确实麻烦

网友:
不把铜箔割开不怕误短路?

网友:
这小电池怎么接都行

网友:
楼主的这个办法真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焊铝合金的助焊剂涂一点就能焊了

我的试过强力助焊剂不行,最后拿铜线缠几圈上锡,然后外面热熔胶固定的,电流不大对付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试过强力助焊剂不行,最后拿铜线缠几圈上锡,然后外面热熔胶固定的,电流不大对付用了 ...

不行就用刀片刮下表面再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片是可以上锡的 不能上锡的是正极 正极是铝的

哎,记错了,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