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小米体脂秤XMTZC02HM

楼主(2022-04-11):
家里好多个体重秤,机械的,电子的,这个小米体脂秤由于要用4节7号电池,且非常耗电,自己有很瘦,从来就是当体重秤用,干脆拆了它,看看有什么内容

这个是6块钱旧货店收来的,不很精确,胜在不用电,耐操,大家看到都爱站上去看看,上面站过156斤的重量级美女,也有190斤的蟀锅^_^,

这个其实是两个叠在一起的,下面一个用两节7号电池,上面这个充电式,中间小圆圈的太阳能电池,没电时放太阳底下晒晒就可以了,带温度显示,挺好用的。

主角登场,又大又重,后来拆开才知道里面有个厚厚的镀锌铁框,难怪那么重

找不到螺丝,只能暴力手段硬拆,这个是脚踩的接触点,估计就是用测出人体阻值估算体脂比,当然要求手也要握着另外一个设备

看到了没,这么个大铁框,能不重么?

竟然不是常见的LED数码管,而是用LED点阵,很稀疏的那种,上面罩这个数字外壳就可以了,其他这些IC不太懂得,很少接触,大侠们指点一二。

楼主:
印象中HT是宏泰生产的IC,当年在厦门好像有个宏泰电话机厂,应该是台胞投资的,当年很多电话机里的IC都是HT生产的

网友A:
四个触点接哪啊? 怎么能测出肥肉?

网友:
唉,卖个概念而已哈哈

网友:
体重秤不少啊。

网友:
体重秤一般精度不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触点接哪啊? 怎么能测出肥肉?

被翻车讯坑的表示,应该是8个触点,每个脚上两个(脚掌、后跟),每个手上两个(指头、手心)。
至于怎么测,应该就是楼主说的根据电阻值吧,其实这玩意也就是才卖时一新鲜,目前那称已经变成单纯的智障普通电子称了。

本着废物不浪费的原则,楼主可以试着研究一下驱动这个LED点阵,把这个显示模块改成个时钟来用。

网友:
原来有配重啊,难怪这么沉

网友:
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C:
好些东西米家的不如美的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个触点接哪啊? 怎么能测出肥肉?

不是测出来,只是基于一种模型的估计值。脂肪不导电、而人体有七成左右的水分值,测量人体的电阻值,最后间接得到脂肪重量。测量时需要赤脚站到上面,如果你在测量前拼命喝水,或者出一身大汗,或者虚报身高,出来的体脂率就完全不靠谱了。严谨的体脂率测量是很麻烦的,需要外接一堆设备,把测量者打扮得跟未来战士一样,检定吸入呼出气体比例变化等等。家用体脂秤不用讲究准确性,从几千块一个到百元左右,都只能提供一个趋势性的数据,差不太多就行了。话说这东西买来搁家里也就新鲜几天而已,相比秤上枯燥的数字,楼下火锅店和奶茶店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翻车讯坑的表示,应该是8个触点,每个脚上两个(脚掌、后跟),每个手上两个(指头、手心)。
至于怎么 ...

嗯,嗯,就留了这个点阵,但水平有限,还有配重块准备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翻车讯坑的表示,应该是8个触点,每个脚上两个(脚掌、后跟),每个手上两个(指头、手心)。
至于怎么 ...

没错,还有手上拿的,早不知道扔哪里去了,这个纯粹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测出来,只是基于一种模型的估计值。脂肪不导电、而人体有七成左右的水分值,测量人体的电阻值,最后 ...

专业,看到你后面那句话,要笑掉下巴了,太形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些东西米家的不如美的

话说米家小家电做工是比美的家的好多了,当然从拆修的角度出发米家这个秤就太不人性了,还笨重

网友(2022-05-16):
大型显示屏都是这种LED,包括数字钟也是。数码管的原理一样,无非是封装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