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再撸一把小刻刀

楼主(2022-04-11):
上次发的那个帖子快递刀本来打算弄成刻刀的,可是时间有点赶就瞎磨了一下,今天时间比较充足就去让焊工给焊了个柄…螺丝堆里捡出来几个没有铣丝牙的螺杆,材质不知道是不锈钢还是不锈铁的,中间开缝把刀片塞进去让焊工师傅给焊上,后来才发现居然有点缝没有焊上…形状居然出了个红缨枪尖的造型…主要是材料太脆后面留宽点应该耐操点…最后发现这玩意儿打磨的时候砂轮机出来的火花居然是暗红色的,跟普通材料的火花不太一样…

网友A:
刀片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B:
摩拜大佬,能根据火星颜色判断材质

网友C:
有点象xiong器。

网友:
这造型让我想起了白眉大侠。。。

网友D:
火花是暗红色,含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火花是暗红色,含钨?

依稀记得当年金工实习时磨白钢条车刀,也是这种颜色的火花,所以大概率就是高速钢刀头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依稀记得当年金工实习时磨白钢条车刀,也是这种颜色的火花,所以大概率就是高速钢刀头改的 ...

那就对了,白钢刀就是添加了钨,因它高温后易空气淬火,不会降低刀具硬度,所以说红硬性很好。如果要对白钢材料进行退火处理就比较费事,需要隔绝空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是什么材料的

高速钢锯片的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拜大佬,能根据火星颜色判断材质

纯属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象xiong器。

平头嘚……………

网友F:
我有块304片片,不知道能不能搞个小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304片片,不知道能不能搞个小刀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