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内热式纯紫铜烙铁头

楼主(2022-04-11):
936内热式纯紫铜烙铁头

加热几分钟后表面有氧化迹象

内径比普通的936烙铁头略大些

几种936烙铁头对比,左侧三只是荣邦936H一体钛合金烙铁头

网友A:
“纯紫铜烙铁头”。看着像“镀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紫铜烙铁头”。看着像“镀铜”的!

用锉刀打磨看过是纯紫铜的

网友:
烙铁头能上锡就好了,锡线才是比较重要的环节

网友B:
没用过紫铜头?紫铜高温下会和锡熔合,用不了多久头子就烧出很多坑洼。

楼主:
纯紫铜烙铁头在焊接喇叭等带磁性的环境下方便些

楼主:
尤其是在指针万用表磁钢动圈引线处等焊接有优势

网友C:
黑色那款的洞是标准的吗?铜色的这几个好像都比黑色头的那个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紫铜头?紫铜高温下会和锡熔合,用不了多久头子就烧出很多坑洼。

这个在老式烙铁上很显著,而有调温功能的烙铁能有效地降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那款的洞是标准的吗?铜色的这几个好像都比黑色头的那个洞大

是的,内孔还嵌有金属套管(衬铁?)

网友D:
这个不耐用,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耐用,用不了几次的

紫铜的用含铅锡线耐久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实话这种不好用,特容易氧化,一层一层的掉黑灰。。。

网友:
就看耐久度了啊

网友:
纯紫铜,少见。

网友:
纯紫铜的坏的很快~

网友:
你这是买的 工厂半成品啊,还有最后的电镀没有做啊。

网友:
上锡效果看着还可以。

网友:
纯紫铜能够长时间耐高温吗,会不会时间长了会出现坑坑洼洼的

网友:
荣邦936的一体头是钛合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