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MOS修复手持电动喷雾器 NSM K5 PRO

楼主(2022-04-11):
家长捡的,准备做塑料卖,被我捡了回来,某宝40元左右。

不开机,TYPEC接口,充电亮灯,功率低。

拆开

电池无电压,强充也充不进。

换一节好电池,电动机上电就启动无法关闭,灯开关正常。

电路板正面

MOS好像烧了

电路板背面

电动机MOS和灯MOS都是2300,6A

电动机MOS源漏极压降002短路

灯MOS源漏极压降503

低档电动机MOS控制极电压2.34V

高档电动机MOS控制极电压3V

灯MOS控制极电压3.68V

拆下电动机MOS

接上好电池,开机测电流1.32A

本来想买配件的,想想开关震动电路都有MOS,翻翻料板上有A2SHB,查资料,电流3A,可以替换。

料板

换好A2HSB

拼上好电池测试,电动机开关恢复正常,充电正常。

换一节好电池。

夜景

其实这玩意噪音大,水雾少,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重要的是第一次学会MOS好坏的测量:关机测量源、漏极,正向500左右压降,反向无穷大;控制极高电平,源、漏极导通。

补充内容 (2022-5-17 19:34):
电机电刷短路又烧了,电刷配不到,全拆解。

网友:
折腾,折腾,折腾,  结果就是 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到。

网友:
正想买一个类似的呢,结果因为疫情,物流到半路退回去了

网友:
恭喜修复,可以浇花了

网友:
雾化我觉得还不错,加酒精进门喷喷快递、鞋,买的东西外包装够用了

网友:
这卖40元赚翻了

网友:
给花花草草清洗叶片,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维修过程就是快乐源泉,感谢分享!

网友:
好简单的东西。

还是有些用处,比如浇花

网友:
像这种产品不知道设计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维修过程中学到新知识,那会更快乐

网友:
自己动手,修理成功就有成就感。

网友:
壳子里面好空旷啊

网友(2022-05-17):
这个是干嘛用的?喷植物、头发?

网友:
外壳看起来挺唬人的,结果里面空荡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