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顶灯又双叒叕挂了,忍不了+复活宜家暖光球泡

楼主(2022-04-11):
封在小区马上一个月了,第一周顶灯挂了,应急用煤气灶换灯珠修好。这第四周,还是出不去,结果还是这个顶灯再次挂了,只能继续搞。

这次把电源也取下来检查

目测电源没啥问题

取下一颗2Ω检流电阻,功率减半

并联的灯珠亮度明显不一致

另一组灯珠完全挂了

懒得再上煤气灶换灯珠了,直接铜线短路

顺利修复

。。。。。。。。。。。。。。。。。。。。。。。
。。。。。。。。。。。。。。。。。
翻出来之前坏掉的宜家球泡,铸铝内壳,驱动板一颗电感挂了,换上就亮了,可惜外壳被暴力拆烂了

翻出来一个垃圾球泡取尾壳用

复活

祸不单行,专门用来烧洗脚水的苏泊尔水壶挂了,拆开是耦合器烧蚀了,换耦合器不划算,扔垃圾桶了

网友A:
耦合器坏了就丢了 不应该啊    正确操作是直接电线加装开关直接接加热管才对啊

网友B:
看到这个了,想起来手上还有个十几年前蚊香片的加热器,不知道那玩意做个加热台更换灯珠可以不?有做过的吗?

网友:
拼装复活,高手。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厂家熬倒闭了。

网友C:
口吕品田,妈蛋最近没啥发的了,我也跟着aac发一弹,连螺丝刀都要一样

网友D:
别扔,换耦合器比重新买一个壶划算多了,几块钱包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口吕品田,妈蛋最近没啥发的了,我也跟着aac发一弹,连螺丝刀都要一样
...

我差点当成地板了,还在纳闷灯为啥要装坑里

网友:
正好在家,赶紧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器坏了就丢了 不应该啊    正确操作是直接电线加装开关直接接加热管才对啊 ...

那样太危险了,我没把握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了,想起来手上还有个十几年前蚊香片的加热器,不知道那玩意做个加热台更换灯珠可以不?有做过的吗 ...

那个功率太小了,放弃吧

网友F:
为了保证维修质量,以免在同事和邻居中留下技术不咋的名声,给别人修LED我一般都换全部灯珠外加调小驱动电流,自己家的就短接短接再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保证维修质量,以免在同事和邻居中留下技术不咋的名声,给别人修LED我一般都换全部灯珠外加调小驱动电 ...

良心啊我都是自家维修换驱动  别人不会修换新

网友:
楼上两位代表了广大技术爱好者的基本情况!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扔,换耦合器比重新买一个壶划算多了,几块钱包邮

唉,这壶修过好多次了,耦合器以前也换过,现在疫情快递也进不来,算了,该扔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保证维修质量,以免在同事和邻居中留下技术不咋的名声,给别人修LED我一般都换全部灯珠外加调小驱动电 ...

别人家的LED灯我从来不修,嫌麻烦,顶多帮忙看看是开关的问题还是灯的问题,然后让他们联系欧普售后或者买新灯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吕品田,妈蛋最近没啥发的了,我也跟着aac发一弹,连螺丝刀都要一样
...

这种老化的灯珠没意思,修了不到一个月又挂了,要不是封在家里,早该换灯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差点当成地板了,还在纳闷灯为啥要装坑里

立起拍的照片手机发出来是倒90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老化的灯珠没意思,修了不到一个月又挂了,要不是封在家里,早该换灯板了 ...

严格说现在便宜的是小功率的灯板,比如几w的,上10的如果单独买还是有价格的,俺灯珠多以后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