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National/Panasonic RQ-2106松下便携磁带录音机拆解维修打理

楼主(2022-04-11):
朋友拿来一台家里老人家的老松下双标磁带录音机National/Panasonic RQ-2106,上世纪80年代的老古董了,让帮忙打理下,到手后拆开看看。

正面,整体样子还不错,缺失了提手,灰尘较多,内部松动,应该是缺螺丝了。

National/Panasonic RQ-2106

National/Panasonic RQ-2106

拆开看看,还不错,灰尘和尘土较多了。

主板局部图

4欧姆的喇叭,日本产

磁头,麦克风和抹音的接线位置拍下,防止回装时候忘记。

主板背面有裂痕,不过不影响功能

断掉接线,取出机芯,机芯正面,老化的润滑脂上吸引了不少灰尘,导致按键生涩了。

去掉主板的外壳

机芯局部图,6v电机松下产,查询这个标志也是松下以前用过的,包括机器正面national,好在现在统一都用panasonic了。

电机79年9月20产?

机芯正面局部图,主要拍几个弹簧的位置,这机器采用的夏普的磁头

机芯背面图

至此基本问题都找的差不多了,制定维修保养计划。
更换皮带和压带轮,换一个提手,修复喇叭破洞,更换自动停止机构的弹簧。

皮带和压带轮好在网上有卖修理包,可以替换,提手只能找配件机了,要是运气好的话,没准弹簧和喇叭也能从配件机上拆到,于是小黄鱼50包邮收了个配件机,打开惨不忍睹,都生锈了,好在所需要的提手没问题,弹簧也是好的,就是喇叭更惨,纸盆都快没了,于是喇叭修复原机器的。

网购的皮带压带轮修理包到了

小黄鱼收的配件机太惨了,左面是配件机

配件机的这个弹簧是好的,磁带到头停止的机构

剩下就是机器清洗,把原来老化变黑的润滑脂清理掉,开始组装
清洗完的机芯

开始安装机械结构和飞轮皮带,换上新润滑脂,新的压带轮,清理了机器供电的触点

新旧压带轮比较,旧的已经裂了并且很硬

期间测试电源发现不过电,拆开清理了电源检测的触点,这个当检测到电源线接入时,会断掉电池供电的,以保护电池。

用金手指橡皮清理了这几个弹片的触点

修复旧的喇叭,用的黑色的704胶水修复的,感觉还可以。

基本组装的差不多了,放上一盘磁带开始试机,没啥问题声音很稳。

National/Panasonic RQ-2106

National/Panasonic RQ-2106

next

楼主:
原机器晃动原因也找到了,缺了两颗螺丝,找到差不多大小的,组装好,至此机器修复完毕。

上几张修复打理完成的图片

找这个型号的拆机图没有找到,网上找到了RQ-2107的维修手册,和这个基本一样。把详细零件图分享给大家。

National RQ-2107维修手册

网友:
小黄鱼买这类东西没有拆机图片的要相当谨慎了,大概率卖家拆开看过,不放拆机图估计就是想打马虎眼卖高价。

网友:
电机是三菱的。

网友:
大砖头,八几年没少修。

网友A:
电路板图片少了点,不知道用的IC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喇叭也是松下的。

网友:
想不到这类老物件还是有发光发热的地方

楼主:
又查了下,的确是松下以前的标志。Matsushita:是“松下”的日语发音。 取得是松下老板松下幸之助的姓氏。一般Matsushita代表松下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图片少了点,不知道用的IC芯片是什么型号?

全是分立元件,没有大的ic,中间那个一排的是一个多联开关应该是,录音按钮按下是,联动这个多联排开关,完成录音动作

网友:
高级古董啊!!

网友:
相当年这可是相当拉风的奢侈品啊,这时代变化太快了。

网友:
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设计感manman啊

网友:
俗称饭盒子 砖头机 有集成块 都没看到吧

网友:
这大块头可能在当时算便携

网友:
磁头还是夏普的,看来这方面夏普厉害

网友:
饭盒式录音机也叫半块砖头,除了你这个松下还有三洋等,80年代初年得200多大洋,那是相当拉风的。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歌曲就靠它了显摆了

网友:
这种外号叫床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