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27寸显示器,假苹果imac

楼主(2022-04-11):
买个工作站,卖家送了2个坏显示器,无牌无型号,鲁大师识别是苹果imac

既然是坏的,开拆,发现接口被撤坏了,有个电容怀孕了可惜没有焊好,手艺不行屏厂家,妥妥的山货。

边板型号,lm270wq1,板子焊坏了,到马家搜了好久,发现惠科的一款用的是同型号屏,

咸鱼上淘的一套板子,为什么不买Apple,贵了。安装网上介绍,一一接上,不亮,测电压,开始70多,后来就24了,闪都不闪,因为早就拆灯条用稳压电源测了,一个一个测得,咋没有那条件啊。又拆下灯条,用万用表测,发现有2个灯不亮。网上还没有找到这种灯条呢,只好买惠科的,那个是2条,这个长一倍。

网友A:
关键是花这么大价钱修好没有,还有这屏到底是哪家的,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花这么大价钱修好没有,还有这屏到底是哪家的,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修? ...

我也不知道哪家的屏,反正练手,修复了自己用,2个27寸的用起来很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哪家的屏,反正练手,修复了自己用,2个27寸的用起来很爽。

屏的排线附近应该有标签的,没有地话只能用AIDA64这种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排线附近应该有标签的,没有地话只能用AIDA64这种来看了...

小白,折腾了好久,今天才知道,接显示器信号,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图像,型号也是鲁大师测出来的,没有什么标签,就在白色的板子上有:LG(apple)diaplay
你指点,AIDA64?

网友B:
板子上丝印 LG(Apple) Display , LG帮Apple 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丝印 LG(Apple) Display , LG帮Apple 代工的?

也许是吧,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标识,屏是huige的,不知道是哪家。这是某设计院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山寨味。

网友C:
屏是12v的。 驱动板的电压不知道匹不匹配。    要是背光能亮,屏没有画面 估计就是这原因。 得看看屏线接口旁边有没有可以改电压的电阻,跳线帽貌似是没看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是12v的。 驱动板的电压不知道匹不匹配。    要是背光能亮,屏没有画面 估计就是这原因。 得看看屏线接口 ...

灯条不亮,开始拆下来用稳压电源测试亮的,用买的惠科板子也不亮,测量灯条电压从70多下降到24v,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高人指点,接信号,用手电照,看到了图像,屏在电脑的型号就是这样来的,电源是2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丝印 LG(Apple) Display , LG帮Apple 代工的?

他都说是山寨的了,咋可能是LG给水果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折腾了好久,今天才知道,接显示器信号,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图像,型号也是鲁大师测出来的,没有什 ...

用手电照能看到图像说明驱动板应该没问题,那检查重点还是电源板/灯条上...

网友:
背光不亮,查一下灯管或背光板

网友D:
LG 13年产LM270WQ1-SDF2屏,APPLE   A1312用过。8bit屏,SRGB色域。屏灯条接口虚焊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 13年产LM270WQ1-SDF2屏,APPLE   A1312用过。8bit屏,SRGB色域。屏灯条接口虚焊是通病。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测量看看,虚焊就好吧,现在灯条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
27寸的屏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背光不亮还好,每个LED都测一下。换灯条最好一样的。

网友:
学习一下,不了解这个怎么修。

网友:
还是喜欢 DELL U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不亮还好,每个LED都测一下。换灯条最好一样的。

马家搜了几天,找不到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黑色的“苹果”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