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百兆双频室内接入点ap1202c poe首拆

楼主(2022-04-11):
今天拆一个ap1202c,百兆双频ap,白色波浪线外观,有ping看门狗,因为是2.0版本,支持TP-LINK云管理,可以接入平台管理,可以wds,双频合一

拆开一览

看看CPU,联发科mediatek mt7628nn,又当CPU又当射频芯片,性能一般般,2t2r的,802.11bgn,300mbps无线速率

5.8G射频芯片mt7612en,这个很常见,各大厂商的AC1200路由器很多都是这个芯片,2t2r,866mbps无线速率

ROM:晶豪esmt的32MBddr1内存颗粒,内存很小,带机量应该25左右

RAM:4MB的spi flash,这个是哪个厂商的闪存?认不出来,用来存ap固件够用了,不得不说TP-LINK真的把VxWorks玩明白了,别的厂都在堆料,flash或nand都干到128MB了,tp还是4MB,关键是运行起来没毛病,手上有一台wdr7651,两台水星d19G,没出过大问题,就是CPU发热大,可能设备少的原因,没出现网上吐槽的断流或者死机问题

看门狗芯片

标准poe供电芯片

2.4Ghz的金属天线

5Ghz的金属天线特写

看看背面,空空如也~

总结!性价比很低,因为是百兆口,内存小,没有外置功放,但是信号出奇好,估计是固件的art的作用,二手市场80~100左右,性能较差。ap1202c不如ap1200c,千兆口,外置功放,CPU也换成qca9563,64MB内存,大概才110左右,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被ap1200c吊打

网友A:
这垃圾货竟然连外置功放都没有...

网友B:
路由器我从来不买TP的,宁可贵点买领势、网件、华硕的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再无聊点。。。发广告发到这来

那个看门狗居然是硬件啊,还以为软件程序

网友:
难得看到个7628有外置内存的

网友:
难得看到 谢谢楼主

网友:
那个4M闪存是GD,兆易创新,产业巨头能生产单片机
另外这个7628不支持KVR也就是不能无缝漫游,只能踢弱信号客户端 迫使客户端重连切换

网友:
不大喜欢三贱客的产品   踢屁的做工真的很差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没有外置天线,只适合小范围使用

网友:
拆得详细的好帖。

网友:
tp的产品,拆开就是缩水缩到不能看

网友D:
没有外置天线,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货竟然连外置功放都没有...

室内高密度覆盖不需要独立功放,信号过强反而不利于高密度覆盖,互相干扰大。

网友:
无线中继的么?

网友:
最少的料完成功能实现,我们应该学习才是。

网友:
tp的外壳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外置天线,信号不好

你看哪个室内ap有外置天线?内置天线美观,信号好坏和天线内置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再无聊点。。。发广告发到这来

那个看门狗居然是硬件啊,还以为软件程序

是的,tp全系ap几乎都有看门狗,负责检测CPU工作状态,好像是如果检测到没有信号,死机就会触发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我从来不买TP的,宁可贵点买领势、网件、华硕的

tp没有说的那么差,一样有性价比产品比如xdr5480,xdr3060,但是一出好产品就必摆烂,好开头坏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