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W塑壳LED三防吸顶灯(MLS3535A方案线性恒流)

楼主(2022-04-11):
用红包买的,到手不到2元包邮。拆开看了看,光源驱动一体板,铝基板。采用中山市森芯微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MLS3535A方案的线性恒流源,12颗带透镜的2835贴片,2并6串。外包装标称12W,灯具无产品标识。点亮瞬间功率24W左右,功率逐渐下降,基本稳定在11W左右,亮度不错,发热有些大。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塑壳LED三防吸顶灯,外壳材质一般。外包装标称12W,灯具无产品标识。

光源驱动一体板,铝基板。采用森芯微MLS3535A方案的线性恒流源,12颗带透镜的2835贴片,2并6串。

灯罩采用胶粘方式固定

MLS3535A方案的线性恒流源,双芯片并联,可以调整R4(8R2/8.2Ω)、R5(8R2/8.2Ω)大小,调整LED端工作电流。也可以去掉一个MLS3535A恒流芯片,使用单芯片工作。

引出线带有防水密封圈

点亮后有频闪。点亮瞬间功率24W左右,功率逐渐下降,基本稳定在11W左右,品益常新PY-G8-10A功率计显示输入电流从120mA降到60mA左右。亮度不错,发热有些大,估计用不住,需要降低LED端工作电流使用。

MLS3535A芯片的相关资料网上找不到,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图,发现和深圳市钲铭科电子有限公司出品的SM2082EGS-单通道-LED-恒流驱动控制芯片24W应用方案相似,一并附上,供参考。

MLS3535A电路图,滤波电容被省略。

SM2082EGS双芯片24W应用方案

相关链接:

拆一个12W塑壳LED厨卫灯

网友A:
点亮瞬间功率24W左右?
对灯珠冲击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瞬间功率24W左右?
对灯珠冲击大啊。

这种光源驱动一体板,恒流芯片有保护功能,开始点亮功率和稳定工作功率有一定差别。以前遇到过线性恒流电路一体板,开机功率7W,稳定运行3W左右。

网友:
11w就靠这么点散热……

网友B:
防水的还可以 室外可用 才2元12W 划算
来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的还可以 室外可用 才2元12W 划算

价格还可以,只是发热大了些,不降功率使用,估计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还可以,只是发热大了些,不降功率使用,估计用不住。

尺寸多大?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lz红包哪里领的啊

楼主:
实测尺寸基本一致。

网友C:
加大那2个取样电阻8R2(8.2欧姆),应该可以减小工作电流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意外惊喜

网友D:
恒压不应该有频闪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那2个取样电阻8R2(8.2欧姆),应该可以减小工作电流

加大R4(8R2/8.2Ω)、R5(8R2/8.2Ω)阻值,或者去掉一个MLS3535A恒流芯片,使用单芯片工作都可以降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压不应该有频闪呐。

线性恒流源有频闪,LED端并电容,可改善。

网友:
相对于体积来讲,功率有点大,散热跟不上。做工还不错。

网友:
竟然一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
这灯珠排版开玩笑的吗?

网友:
12个灯珠12W左右功率有点大啊

网友:
这种恒流有一定的频闪,这种散热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