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贝尔电源改可调,25-48V出现啸叫声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12):
贝尔电源改可调0~50v,当调到25-48V出现啸叫声音,0~24V基本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声音估计来自于电感

网友:
根据前辈们的经验可以通过加焊变压器电感,或者更换试试

网友:
论坛几位高手都给出了好多种方法,自己搜索吧!

网友:
可以问问坛友“电子明星”,这个电源,他是专家。

网友:
出现啸叫声音是因为改变频率

网友A:
还要看电流,如果加电流啸叫会降低那就是占空比补偿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电感量太大,先尝试一下给电感侵漆加屏蔽层以及加大滤波电容容量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变压器补焊没有改善。
又测试了一下,空载时啸叫明显,电流0-~1.5a时没有啸叫,1.5a以上有高频丝丝的声音。

网友:
有高频振荡产生,电容和电感都会因为高频信号产生噪声

网友:
建议百度一下

网友:
我加了电容电感没用,还把一个2sc3320炸了,换了个新的2sc3320,没加电容电感也不啸叫,你可以买2个2sc3320,去替换看看

网友:
这时就体现示波器的方便了,可以查一下看哪波形不对

网友:
根据坛友们的建议,我觉得最后你还得靠自己

网友:
啸叫很多方面的问题,去电源板面求助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电流,如果加电流啸叫会降低那就是占空比补偿的问题!不好搞!

这种情况,得增加假负载了,弄两个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得增加假负载了,弄两个水泥电阻

目前已经在输出端接了释电阻,4。7k的5w电阻,不行就接一个阻值小一点的

网友:
pwm芯片自激

楼主:
这几天又实验了一下。
空载有啸叫的情况下开机一会,2SC3320其中一只管子会轻微发热。我把两只管子全部更换后,30~40v之间空载还会有啸叫,1~2A负载情况下没有高频电流声了。tl484拆掉,换成7500芯片,故障依旧。30~40v空载有啸叫,空载时3320一只管子轻微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