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老师有Casio 飘韵 px-100电钢琴的维修手册

楼主(2022-04-12):
非常感谢

610404413@qq.com

网友:
只查到使用手册,暂时没见到维修手册

网友A:
电钢内部电路模块只有简单几块,但电路结构还是很复杂的,厂家不可能有维修手册这个的东西,除了主板外,其它应该都是能修的,结合故障情况自己打开相应处理下应该可以的,真是主板问题估计也没有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钢内部电路模块只有简单几块,但电路结构还是很复杂的,厂家不可能有维修手册这个的东西,除了主板外,其 ...

谢谢,现在是不开机,有很多型号有维修手册,经查询,这个琴的内部电路板和px300只有数码管显示有些区别

楼主:
我下载的1点几兆的看不清

楼主:
我在外面找到的维修手册,不是很清晰

电钢琴PX300维修手册(含电路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