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索尼D-E800 CD随身听维修图纸手册

楼主(2022-04-12):
求索尼D-E800系列维修手册图纸
哪位大神有能否贡献一下,我的机子开grv音效,在关闭音量后有白噪音,想研究维修一下。同系列的还有D-E805,E700,E705,有这几个也可,不过一般都在一个手册里。先谢谢。
e800换了个e808的壳子。

网友A:
百度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nv-P6-kpXg31hmzwXlaHQ
提取码:t9k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nv-P6-kpXg31hmzwXlaHQ
提取码:t9kc

你这个手册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手册没有电路图的

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有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有电路图的

800的没有图纸,

这两款机子功放不同的。

一个是TA2129,一个是BA3574

网友:
没有其他版本了,看文件应该少了17页开始的电路图部分。

楼主:
这贴就沉了?

针对没有万能的坛友出现?

网友:
这个含有电器电子针脚定义,自己翻一下只有英文版

网友C:
试试先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先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总共就4个电解,其他都是钽电容。

其中2个在耳机输出通道作为耦合,还有一个在CPU供电滤波,一个在DAC退耦滤波。

有噪音的时候,是在播放状态下,开GRV音效,音量最低,才有噪音。

音量既然最低,DAC应该干扰不到耳放的;况且在其他音效下没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