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东菱面包机,6个按钮全坏了

楼主(2022-04-12):
包饺子偷懒和面,就用面包机,结果按“菜单”键,菜单总是乱跑~最后却启动了”甜面包“模式,暂停和重选都不好使,无奈只好在甜面包下跑到转动停止就拔电,醒一会就用面团包饺子了。
趁空费劲拆开面包机,测得所有6个按钮全都不好使,在别的板上拆了6个按钮换上才恢复正常。
面包机没用几回咋就按钮全挂?记得有的电饭煲的按钮盘都是密封圈保护,并且还有吸潮小袋,难道是按钮中进了潮气而失效?烤面包时能见到有水珠凝结在通明窗口内,是否有必要把按钮部分装进塑料袋里防潮?

网友:
以为是烤面包机呢

网友:
就是烤面包机,你以为是啥

网友:
这种按钮最容易坏的

网友:
估计是进去水蒸气了

网友:
机械按键比较好更换

网友:
我家的几个这种小开关也失灵,但不好拆啊....

网友A:
这种按键有防水的 可以换那种试试

网友:
以为是以前的三用唱机呢磁带、CD、收音机

网友:
喷点WD-40马上就好,又能用个几年

网友:
根本不用换,喷wd让它慢慢渗入就好了

网友:
按钮内的触点氧化导致的。有新按钮的话直接替换,没有的话把按钮拆开,触点刮刮接着用。

网友:
换按键算是维修里面最简单的了

网友:
这种按键最爱坏,还好容易更换而且便宜

网友:
6个按钮全坏了?
换新的就可以。

网友:
高温高湿环境对这种轻触按钮是个考验。

网友:
我觉得喷点WD-4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有防水的 可以换那种试试

洗衣机控制板有的按键是防水的但安装尺寸不一样。

网友:
触摸按键才烦人呢,坏的经常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