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惠美示波器(HAMEG HM303-6)一块芯片DIL08

楼主(2022-04-12):
惠美示波器HM303-6一台开机有自检,不显示,拆机后发现缺一块芯片,把XY驱动的线拔掉年有亮点出现,估计是这块板上出了问题,经过一番查资料查得型号DIL08,正是图上所缺的芯片。网上淘宝没有此型号,在此求助有无检漏的机会。

网友:
芯片输入电压这么高,而且还是多路输入,确实少见

网友A:
prüfsockel(德语)这个单词我用谷歌翻译看是测试插座的意思 上面应该是没有芯片的 万用表量下各个电压是不是和说明书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üfsockel(德语)这个单词我用谷歌翻译看是测试插座的意思 上面应该是没有芯片的 万用表量下各个电压是 ...

我觉得你说得对!

网友:
这是封装,不是型号,这板明显被人修过。

网友B:
既然是测试座就看看标注的电压正不正常,还有这个部分应该是CRT显示部分,那就找个以前修彩电的老师傅帮看看,应该能修好,层色也不错的机器,看面板有售后贴的红色箭头,应该是反过厂被拒保了,可能有过进液,看看他标注的地方有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üfsockel(德语)这个单词我用谷歌翻译看是测试插座的意思 上面应该是没有芯片的 万用表量下各个电压是 ...

第七脚有锯齿波进来,与这相连的排线掉后出现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测试座就看看标注的电压正不正常,还有这个部分应该是CRT显示部分,那就找个以前修彩电的老师傅帮看 ...

正常的第七脚示波器观察还有信号板送过来的锯齿波。

网友:
这玩意不好修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