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红外热像报警器

楼主(2022-04-12):
这个相当于断丝报警正常时线路是通的。当有人通过时安防线路断开报警器发声。

网友:
这玩意,,,太容易误触了

网友:
红外线的吗?紫薯

网友:
断线报警的优点是防拆

网友:
这个和小夜灯一个原理吧  人来了就(灯亮)报警

网友:
是报警器的红外探头吧,不然有任何干扰就乱报,还有什么用。

网友:
室内用的报警探头

网友:
买过一个,没用过,进来看看参考下

网友:
这个好像不光是感应红外报警,有天线,还有微波感应报警功能。

网友:
是红外+微波的双感应,可靠性高一点。

网友A:
这个是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池供电吗

220伏转12伏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0伏转24伏直流电源供电

标准是12v直流电供电的。
双检机芯可以避免老鼠等小动物误报。

网友:
市场上质量不好的探测器,是有办法避过监测的。

网友:
这个是红外感应的?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东西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是12v直流电供电的。
双检机芯可以避免老鼠等小动物误报。

你回复是正确的。确实是12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红外+微波的

网友:
只是红外感应吧,没有摄像头成不了像的

网友:
这不叫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