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电压力锅原来是电感挂了

楼主(2022-04-12):
『X折腾』拆修电压力锅原来是电感挂了同事老婆给我带了份大礼,其中之一是这个高压锅,直接先给换了一个密封圈

通电没反应,开下盖,先拍接线图

继续拍主板

原以为是这个电源芯片挂了

单主板

芯片不贵,几毛钱包邮

到货换上,还是没反应

经测这个电感挂了

换上一枚电阻,通电复活

含泪赚了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人修东西有风险,有些修不好,有些不值得修。不知含泪赚了15元是什么意思, ...

密封圈12元还是13元,然后芯片1元还是2元,凑整就收了15元,主要是大礼包的另一个高压锅也要修。

网友B:
里面挺干净的看来没怎么用过

网友C:
一般电路这一电感并有一电阻、当电感开路时电阻坏时、数码管闪亮按键无效。

网友D:
喜之堂?还以为是喜之郎

网友:
“同事老婆给我带了份大礼”

网友E:
煲内环境不错,没有小强。

网友F:
这种小元件应当说能耐高温的。

网友G:
现在快递能发出来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H:
电阻和电感怎么代换

网友I:
赚钱不重要,过程很享受

网友J:
我给同事修东西,都是含泪赔钱

网友K:
手艺不孬,没看到同事老婆差评!

网友L:
同事的,一般不收钱,这样他欠你人情,比收这15块好多了。

网友M:
是的,修不好就难说了

网友N:
含泪赚了15元,哈哈

网友O:
不知含泪赚了15元是什么意思,现在一般不给同事修东西了

网友P:
或许是绕线电阻改成碳膜了

网友Q:
搞维修误判是难免的,买多余的配件更是家常便饭。

网友R:
同事老婆为什么给你送压力锅这样的生活用品?

有故事?

那个电感应该是芯片的供电端,换芯片前应该测试的,修过几次电磁炉,类似的电源,有过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用一个电阻加绕一段细漆包线焊接在脚上,来代替原电感或小阻值电阻,更好也可兼代保险作用

网友S:
谢谢LZ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