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Q9电茶壶报E7故障码维修一例

楼主(2022-04-12):
接朋友一台金灶Q9电茶壶,称时不时报E7代码不加水、不加热。

检查三板斧,300V电压偏低,检查安规5UF电容,才3.9U,果断换好件。故障仍未解决。
再次检查同步控制电路,拆下C6电容检查。由于电茶壶为了追求小型化,这些电阻都使用了贴片,如图:

结果查到一贴片电阻1803断路,换同阻值电阻。维修结束,正常使用。

网友A:
请问是换了哪个位置的电阻啊?图中一堆都是18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换了哪个位置的电阻啊?图中一堆都是1803

图2里面的R12贴片电阻啊。我已经焊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换了哪个位置的电阻啊?图中一堆都是1803

一堆都要筛查的啊,每台电磁炉不一定固定一个电阻出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显示E3 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示E3 是什么问题

时不时显示E3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不时显示E3 是什么问题

应该是温度传感出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接合器接触不好经常会报故障

网友:
换一颗大块头的,这样耐用。

网友C:
这种实际是电磁炉类的吧,可以参考维修电磁炉

就是这样的小电阻故障,比较难检测,主要费精力,怎样做才能缩小检测范围,加快检测?电路图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实际是电磁炉类的吧,可以参考维修电磁炉

就是这样的小电阻故障,比较难检测,主要费精力,怎样做才能 ...

其实就是电磁炉电路,大同小异。修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D:
不是电磁炉类的,普通加热盘+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磁炉类的,普通加热盘+控温

看什么故障,问题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