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个定位器板子,谷米的w7。压烂烂

楼主(2022-04-12):
废物。

粉碎性骨折

背面

充电口也扁了

打开小的屏蔽罩

用来wifi定位的芯片。不过一直没搞明白wifi怎么定位

大的打开看看

CPU,

GPS射频的小芝麻粒

电源部分吧。电感碎了。

gsm射频吧。

背面没东西了

插电亮红灯。无电流。因为开关烂了

短接开关开机。。。啥反应都没有。电流定住40ma左右。

  谷米这个品牌,一手好牌打的稀烂!手上还有十来台05b废了。被坑过的都懂。

网友:
天线和电感都碎了

网友:
能拆点什么零件备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也是05B,用了3年了,每年要缴费才行。楼主,你搞10台05B干什么用,你有买10辆车才行。

网友B:
我一直用的也是05B,用了3年了,当年是9元包邮一个含一年平台和流量,现在每年要缴费30元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也是05B,用了3年了,每年要缴费才行。楼主,你搞10台05B干什么用,你有买10辆车才行。 ...

就是有那么多车,所以装了那么多。早期9块还行。结果一下子全部提费,是一笔不小的数。不缴费给他还给你断油电了,缴费了但换卡还锁设备。早期低价揽用户,后期提价割韭菜

楼主:
有一些终身平台的,丈着设备老化名义变成3年期。并且全部提费,一笔不小的数

网友C:
应该不是WIFI定位,是插卡的,基站定位

网友:
谷米坑货,我有两个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WIFI定位,是插卡的,基站定位

查了一下确实是有wifi定位。

网友:
我有两个,今年也停了。
去年还是10平台,今年是30平台,

网友:
天线已经稀碎~

网友:
这是被车碾过了吧?

网友:
惨遭摧残,成了解压、泄愤的对象。

网友:
看来定位模块,先低价和免费,然后平台和物联网卡收费还钱。如果能刷程序可以玩下,没法刷程序只能拆零件。

网友:
战损版的板子

网友:
可以用粉身碎骨来形容这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的也是05B,用了3年了,当年是9元包邮一个含一年平台和流量,现在每年要缴费30元才能用了。 ...

一年30不算贵了,还含卡费,一个月两块多。主要是图方便,特别是出去玩不熟悉的地方,有时候停了车回过头来找不到,有个定位找起来比较方便。还有就是可以看轨迹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