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把娃的玩具车改成全比例的

楼主(2022-04-12):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86-1-1.html

上面帖子是最开始改的,只是加了电池和充电宝电路。后来车被娃踩坏了,避震给踩折了。所以一直吃灰状态,后来陆续收集了一些零件。所以这破车又能复活了。

遥控设备换成了伟力蚊车K989的一套。闲鱼各种捡垃圾收到的。
改这个其实最难解决的是怎么固定舵机,我是用塑料片,烧热弯成L型,然后直接免钉胶粘到车上。就是舵机固定座了。就是丑一点但是能用
下图下方的黑盒子就是电调接收一体电路板。两根线是接出来的电源开关。

然后,电路布置就非常简单了。把车身开关跟电调开关接好。电池接头接出来穿到电池仓。连上电机完事。

然后电设厚度比原装厚了点,壳子不好盖上。所以用铜柱加高了一点,完美了。

避震换上了我莽牛G500上替换下来的。OK,复活了。伟力这套遥控设备距离还挺远,试了一下50米以内肯定没问题,再远也没试。

网友:
100万的车避震系统还不如玩具的好。

网友:
汽车玩具,成人也喜欢玩的

网友A:
这舵机力度太小了

网友:
牛啊,想不到的强帖

网友:
没有问题,坚决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力度太小了

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力度太小了

这种玩具级别的,9g舵机够了。

网友:
全比例,我还以为是1:1呢

网友B:
看样子你家娃没多少机会玩车,车基本被老子霸占了

网友C:
可以坐人就好了,玩具车玩久了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家娃没多少机会玩车,车基本被老子霸占了

那不能……遥控车好几辆呢。都玩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坐人就好了,玩具车玩久了就没意思了

那你是没人一起玩。这种东西就是一群人玩才有意思啊。

网友:
先顶帖后细看

网友:
先顶帖后细看,遥控多少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