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宿舍灯

楼主(2022-04-12):
今天下雨没法搬砖把宿舍灯拆了吧

楼主:
想并联上几个18650的电池增加续航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外观好看些,有一个简易的,估计内部类似

网友A:
看上去灯珠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灯珠很多的。

2组42个一组白一组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并联上几个18650的电池增加续航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电池有保护板,保护板外置,先并联电池,再接保护板就好了

网友B:
想多并也没有足够空间,即便能装也是小容量的聚合物软包电池,除非是外挂,这样意义不大。可以将18650电池换成2.6AH或容量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并也没有足够空间,即便能装也是小容量的聚合物软包电池,除非是外挂,这样意义不大。可以将18650电池 ...

这个可以有,我看网上有3千毫安时的。就是价格也挺感人比灯贵。

网友C:
改台灯吧,想加多少电池就选多大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台灯吧,想加多少电池就选多大底座!

好想法,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并联上几个18650的电池增加续航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并联电池不一定合适,你这个电池容量估计也是虚标,网上有二手2600-3000mah的直接换上更省事。

网友:
铝基板的,不错。

网友D:
看似很高级的灯,充满能亮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很高级的灯,充满能亮多久?

最低亮度4小时吧,宣传12小时缩水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很高级的灯,充满能亮多久?

4 小时吧,宣传12小时缩水严重。充满后插电测功率最亮5W最暗2W。除了电池弱点其他还算凑合。

网友E:
标称1800毫安电池实际1000毫安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称1800毫安电池实际1000毫安就很好了。

根据工作时间进行单位换算了一下也没虚标。

网友F:
还能再塞2个18650电池进去啊。

网友:
这个灯不错啊
铝基板,背面DIY空间大,可以多加电池
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再塞2个18650电池进去啊。

塞不进去,加电池只能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