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刀不会自动打滑,在哪里怎么调节

楼主(2022-04-12):
昨天拆电动螺丝刀,加了些黄油,装上去后,发现不会自动打滑,是哪里怎么调节,即使调到1,那个扭力很大,非常不容易打滑,调到10,居然会冒烟。。。。冒烟是电机冒烟,不是波箱

网友:
拆前没拍照片吗?自己对比找找问题。品牌、型号、照片都没有,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都冒烟儿了  你这油加的外瑞古德~~

网友:
波箱里边六腿齿轮下面档位齿轮离合下有几粒轴承,没有装到位!

网友:
黄油加多了或者粘度不合适

网友A:
扭力调整环压住弹簧,压的越紧越不容易打滑。原理就是这样,想办法减轻弹簧压力就可以

网友:
弹簧最下方垫片处有黄油 钢柱或里面有黄油 这些地方都不能有油 你都冒烟的油加满了吧 不是你那么加的 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调整环压住弹簧,压的越紧越不容易打滑。原理就是这样,想办法减轻弹簧压力就可以 ...

谢谢,问题是前面的扭力调整环,跟后面的波箱没关系,昨天拆出来加点矿物油就可以了

网友:
家用强度根本不用加油,既保证不了油的品质也不好把握油的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是前面的扭力调整环,跟后面的波箱没关系,昨天拆出来加点矿物油就可以了 ...

就是多紧了一圈是吧?

网友:
图片也不发一个,大家怎么猜出问题所在。

网友:
我有一次电钻钻湿木头也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