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RS-CS08A;桶装水抽水器开关无反应,竟然是这的问题~

楼主(2022-04-12):
亲友说不能用了,看看。
以为是垃圾18650电池问题,结果草率了。

网友:
电机坏了?买个新的6块钱

网友:
荣事达的,好像声音很大。

网友A:
这玩意出水量大么?

网友B:
这标题,浓浓的自媒体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出水量大么?

360水泵,也就那样了,电池满电时能跟吸管吸出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出水量大么?

可以,公司买了个抽水烧水用,三四年了,平均三天抽两桶水,还是好的,新式一点的还可以按次定量。

网友:
这各水泵能不能用来抽机油换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浓浓的自媒体风……

明天来UC新闻部报道

网友:
没看明白,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
这牌子啥都做的样子

网友:
我车辆换机油就是用这个小泵

网友C:
电池没问题的话查这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问题的话查这两……

熱心會員  没问题,就是碳刷接触不良。比较意外。

网友:
是电机的碳刷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