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俊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2-04-12):
多多买的58.4v3A电动车16串铁锂充电器

楼主:
16串铁锂电池,九号电动车APP上能看到电压,以前旧的充电器充满显示58.2v,这个充电器充满最高显示是58.7v,是APP不准还是什么问题?如果APP准确,高0.3v会不会损害电池

网友:
0.3V,分到16串上面也没有多少!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拼夕夕35元。怎么淘宝多多上各式品牌无牌充电器都是天长市秦栏第二工业园出品?!!

网友(2023-05-12):
该有的emi滤波哪有,次级二极管也没有散热片,也没三防漆

网友:
就是铅酸充电器的减配版,去掉了浮充电路,只是次级大电客容量换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串铁锂电池,九号电动车APP上能看到电压,以前旧的充电器充满显示58.2v,这个充电器充满最高显示是58.7v ...

充电器电压在有保护板的前提下,是要比电池最高电压高一些。

网友:
画板的人是个爱整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