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打孔安装车顶行李架,使用什么胶水来防水

楼主(2022-04-12):
原车没有行李架,连行李架安装孔都没有预留,现在拆开车顶装饰胶条,决定打孔安装螺丝和螺母,为了防止日后漏水,肯定要使用胶水密封孔洞的,面对某宝上几十种胶水,不知道哪种适合车顶安装行李架的,十年不会漏水的?

请教有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下呗

网友A:
感觉车内侧额外加硅胶垫是否更靠谱?

网友:
硅胶垫加结构胶吧

网友:
我感觉用汽车前挡玻璃用的那种黑色弹性密封胶肯定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车内侧额外加硅胶垫是否更靠谱?

虽然不会漏水,但是会腐蚀铁皮!

网友:
不知道里面加啥,外面还要加橡胶或硅胶的密封圈防水的。

网友:
建议参考配电箱进线口的那种工字形密封垫

网友B:
这是给suv加吗?,小轿车应该不能加行李架吧

网友C:
门窗用的玻璃胶不错,螺丝也换成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螺丝 + 玻璃胶应该不错

网友:
去做鱼缸的那里搞点他们用的那种玻璃胶,或者就用大厚硅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suv加吗?,小轿车应该不能加行李架吧

小轿车加装行李架,去车管所备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窗用的玻璃胶不错,螺丝也换成不锈钢,

玻璃胶可以吗?夏天车顶温度肯定有60度左右,玻璃胶能顶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704

你好,你推荐的704好像有点意思,你本人有亲自用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
只要螺丝不会松动,把胶拉开,耐候胶电子类胶不会腐蚀金属的都可以

网友:
大灯密封胶呢,那个可以防水啊。。

网友:
可以用硅胶垫片垫好,然后螺丝摸螺纹胶,然后抹一层704,再外面上玻璃幕墙结构胶,耐候有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推荐的704好像有点意思,你本人有亲自用过吗?效果如何?

翻翻我旧站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看网上说的铸工胶挺不错的,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