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二个电动车充电器拆开了!也没见到哪个是保险啊?

楼主(2022-04-12):
一直不知道怎么拆,最后还是硬撬了,壳子外表还算完整,里面的结果好像不错的,仍然是有输入,没输出,不知道从哪查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位置?

网友A:
F1那个就是保险吧,慢断保险

网友B:
220v进来咯个 红色的就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那个就是保险吧,慢断保险

谢谢回复,这个看着像是,目前双向测量电阻无穷大

楼主:
谢谢回复, 一会一根导线连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进来咯个 红色的就是保险

谢谢回复,这个目前双向测量电阻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一会一根导线连上去试试

这个保险坏不能直接短接,否则必炸鸡,要排查高压部分的好多元件

网友:
外壳没有螺丝,胶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险坏不能直接短接,否则必炸鸡,要排查高压部分的好多元件

在等待壮观的场面出现。

网友:
这么牛的吗,要直接短路保险

网友:
那么大一个F1还看不见,眼神不好吧。

网友:
这么大个保险,楼主是来开玩笑的,哈哈

网友D:
楼主连上了没,有没有炸鸡?

网友:
F1就是保险

网友:
这种是单片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连上了没,有没有炸鸡?

刚睡起来,还没有,看大家的回复,应该不可以直接短接的,我现在测量的4个整流二极管,好像都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险坏不能直接短接,否则必炸鸡,要排查高压部分的好多元件

我的天啊 谢谢提醒

网友:
不要再修了,直接再买一个,都不知道保险是哪个,你也没必要去折腾这个,到时候如果你触电身wang,这论坛管理,还有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