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懂就问:一个特殊的4MM螺丝,那条沟槽有什么用?

楼主(2022-04-12):
螺丝大小。

问:那条  缝有什么用?
谢谢回答的。

网友:
一次性锁定用的吧    用力到位就断

网友:
估计是为了防止锈死或者拆卸,这样只要用大力拧就会断帽。。。

网友:
穿线管镙丝,拧紧后拧断

网友:
我很赞同会自动断裂

网友:
自断防拆螺丝。

网友:
拧紧后自己断掉。

网友A:
见识了,还以为便于上吊

网友B:
请搜索一下JDG管连接螺丝
这玩意,咱不陌生,2007年在北京老段府,给老干部们盖楼,用的线管都是JDG管,那玩意的管和弯头,接头,线盒接头都是要用这玩意的,拧紧了就断了,一次性的紧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8&wfr=spider&for=pc

网友:
KBG电线管直接 JDG穿线管对接头 锁紧螺丝

KBG电线管直接 JDG穿线管对接头 锁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识了,还以为便于上吊

真正是:精彩回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
螺丝自杀的装置

网友:
螺丝自杀的装置 ,拧不动螺丝了,在拧就断了

网友:
我孤陋寡闻了,第一次见到这种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搜索一下JDG管连接螺丝
这玩意,咱不陌生,2007年在北京老段府,给老干部们盖楼,用的线管都是JDG管,那 ...

要拆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不孬,看回贴长知识

网友:
用在一些计量设备防拆螺丝,拧紧后扭断。楼上说拆的时候肯定麻烦,需要小电磨切1字槽,焊接螺丝,断丝取出器,实在不行只能切开零件换新的。

网友:
像那种防脱落螺丝,就是卸下后有个卡子卡着,不会脱落丢失,但这个槽又太深了

网友:
楼主,无人机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