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过废品站--发现美女 和有分量的充电器变压器

楼主(2022-04-12):
美女镇楼

路过废品站,看到一个大大的充电器,挺沉的

品牌查不到,只能看到48V/20A

散热孔能看到个大大的变压器

铭牌上写的应是输入1.4KVA,输出DC48V,20A, 24(片?)铅电池,150-180Ah
容量倒是不小。
另一边的散热孔看到的应是输出端

还有输出插口,还挺大的,不知道什么场合的电池用这样的充电器

楼主:
另有一个生锈的老铁壳子里,一个生锈的变压器

前面板有铭牌,已经花了,还有端子

这个变压器有点意思
初级输入电压220电流1.14A,次级输出三种电压12V/24V/36V,电流6.94A

能看到1967年11月生产
单位是沈阳市第一半工半* 机电工业学校。
看不清的字就是“读”
半工半读机电工业学校

那个年代的事情不了解,没出生啊

网友A:
学校?学校生产的这玩意?有点稀奇

楼主:
附近另一个站看到酿酒桶,不知道是酿酒用还是纯粹的酒桶

军马酒,山东一攻乡村占区县的家喻户晓的名酒啊

楼主:
找茬 ,除了角度,两张美女照片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不错,充电器是好东西,最后这桶酒挺大的

网友:
半工半读学校是以前严重问题学生去的,

网友:
就是校办工厂生产的

网友:
还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这种变压器里面应该是铜线 吧

网友B:
两个桶改一下渍菜可以。变压器做点焊机。美女盒子做道具!

网友:
学生实习生产的,半工半读是不是工人进修,相当于技校。

网友:
那个盒子目测有50年以上年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学校生产的这玩意?有点稀奇

那时候有很多校办工厂的,有进行一些个生产。有些生产的东西的牌子还挺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学校生产的这玩意?有点稀奇

以前有校办工厂,勤工俭学。

网友:
只要是收废品的地方,都要进来看一下楼主的收获。

网友:
老想逛废品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桶改一下渍菜可以。变压器做点焊机。美女盒子做道具!

真会利用

网友:
充电器是不是叉车上或者吊车上的,大型工业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