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D 12V1.5A 电源 换线维修

楼主(2022-04-12):
上次修了一个绿联硬盘盒的电源,这次修一个西部数据3.5寸移动硬盘的电源

就是这个东西用的

参数12V1.5A ,APD 亚源科技代工

外壳是超声波焊的,不过焊点在不在接缝的槽中间,开壳没什么难度
也没怎么破相

内部

板子背面

这根线有地方内断了,要换掉

准备好一根全新的线,因为线尾卡子的尺寸有点不同,要打磨一点外壳才能装上

都是5.5*2.5的音叉DC接口,新线插头的内口倒角较大
相对来说比较好插入一些

焊接

打点704胶绝缘

壳子用丙烯酸胶水粘回去

严丝合缝

更换完成

借着帖子多说两句,我上一个修电源的帖子,给电源换了一根5.5*2.5的线,插原来的5.5*2.1座子,有人说会接触不良。
其实并非绝对。因为DC插头其实是有两种结构的。上图左边是有U型音叉结构的插头,这种只要完全插到底,不在使用过程中拉扯插头、线材,大插小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不光是大插小没问题,即使插座尺寸本身有误差,或者使用时间长了有磨损,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种插头本身就是膨胀结构,跟香蕉插头类似只是没这么多齿,到底后插座上的正极柱子就会被插头的音叉结构给包住,加上顶端的,一共有三处地方是接触在一起的,而且我之前也在电源厂做过事,5.5*2.5、5.5*2.1音叉弹片甚至都是用的同一个物料,只是最后注塑的时候插头的内口尺寸不一样而已,
而右边那种是非音叉结构的插头。这种插头正极的内壁和座子正极的柱子是搭触在一起,插入的时候正极那没有咬合的结构。这种就不能大插小了,而且这种插头本身也不适合大电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