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acbook Pro 重装MacOS问题

楼主(2022-04-12):
Macbook Pro重装系统,按Command+Option+Shift+R进入联网安装界面,抹除分区,重新分区,都正常,退出磁盘工具,选择重装系统,联网安装,都正常,这个过程中电脑要自动重启一次,等第一次自动重启完了会自动安装Mac OS,完毕后,电脑又会自动重启,正常的话,就应该能进入操作系统了,但是我的电脑是又进入到Mac OS实用工具的界面,就是有重新安装系统,有磁盘工具的那个界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会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

哪位高手帮忙告知一下怎么处理,十分感谢!!!

另外试图删掉Mac OS X Base system这个分区,等于是全空硬盘,重做系统,但是无法成功删除,也试了把固态硬盘拆出来,挂在移动硬盘盒上,但是拆出来SSD才发现,MAC的SSD不是通用接口,无法插到移动硬盘盒上,他NND苹果!

现在小区封闭,全域的快递也停了,也没法上网购买配件。

哪位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再次感谢!!!

如果需要照片,我可以提供。

楼主:
这个板块人气这么差吗?

网友:
可以做一个系统盘用u盘安装试试

楼主:
呵呵,解决了,这里问电脑还是差一点,以后如果有同样问题的,跟帖问解决方法吧。

说太多估计也没人看

网友(2022-05-20):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6-20):
说说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去网上下一个Mac OS的原版镜像,然后做成U盘的安装盘,然后用这个U盘装系统就可以了,如果手边有其他的Mac电脑,这个方法很简单,如果手边只有Windows系统,那就要去上网找些教程了,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在现在Mac电脑也普及了,借用一下Mac基本上算上下载镜像1小时也就搞定了,主要是用Mac下载的镜像是苹果官网的,安全。Windows是无法从苹果官网下载系统镜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