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应该是最简单的一套键鼠控制两台电脑了吧

楼主(2022-04-12):
因工作需要,得使用两套电脑,常用的一套,偶尔会两台同时使用,但不会同时操作,是两台切换着使用。
一台一套键鼠桌面上实在放不开。看到网上很多推荐使用远程操控软件的,但是一台是WIN7,一台是WIN10 ,软件及电脑相关设置经过多次操作仍以失败告终。也考虑使用KVM切换器,但就切换个键鼠,显示器、打印机啥的都不用,不太划算。所以想到在USB连接线方面入手。
材料准备:USB2.0HUB一个,小滑动开关一枚(三脚,六脚的均可,个人觉的还是6脚的好些),二极管两只(选择压降越小的越好,手头没合适的,使用的是SS14,压降0.5V)。

电路如示意图:

开关串接在USB数据正上(绿线),通过左右滑动选择是哪台填脑连接到HUB。若用6脚开关则把白线也同样操作。
红线上串接二极管,防止某台电脑的5V电源串接到另一台电脑。
实测断开其中一台电脑的红黑线,只连接白、绿线,使用另一台常用电脑的红黑线给HUB供电,两台电脑均可以识别到HUB并正常使用(不知是本就如此还是HUB的原因)。

事物图:

内部飞线

去掉正中间USB口安装开关

经一段时间使用,
无线键鼠时,两台电脑互相切换正常,USB口接U盘读取正常(现正使用)。
有线键鼠识别不正常,疑似增加了二极管,压降厉害。我用的这款是绿联老款HUB,有micro usb独立供电接口,外接供电后有线键鼠识别正常,切换正常。

《完》

网友A:
两条数据线同时切换是否更好一点。

网友B:
我觉得供电可以用一台电脑

网友C:
用win自带的远程桌面就行

网友D:
蓝牙2.4g双模键鼠套装。 一个电脑用2.4g 一套用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2.4g双模键鼠套装。 一个电脑用2.4g 一套用蓝牙…

你跟我想说的一样

网友:
我买的KVM切换器,里面就是一个USB-HUB,另外有一个组电子开关芯片用来切换VGA,实际上我显示器不用切换。USB的供电也改过,断开到电脑的USB红线,外接一个5V。使用中有个问题,其中一台电脑在启动时不能识别HUB,显示键鼠错误,启动后没事。

网友E:
显示器不需要切换吗?

网友F:
如果两台都是windows,以前微软有个工具,无缝切换鼠标键盘,还支持剪贴板传文件、资料

网友:
打印机共享器,也不贵

网友:
如果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可以装微软的Mouse without Borders,
连硬件的钱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两台都是windows,以前微软有个工具,无缝切换鼠标键盘,还支持剪贴板传文件、资料

...

Mouse without Borders,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数据线同时切换是否更好一点。

开始时是用两条数据线,但是得互相插拔接收器,所以就改了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供电可以用一台电脑

我的这个HUB也可以一台电脑供电,两台同时切换使用,但是若是供电那台没开的情况下,HUB无供电,键鼠就不能用,所以最后把两条都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in自带的远程桌面就行

软件设置没成功所以硬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2.4g双模键鼠套装。 一个电脑用2.4g 一套用蓝牙…

两个台式,需要支出蓝牙接收器一枚,用手头旧材料改的,基本零支出,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不需要切换吗?

两个并排摆着,不需要切换

网友:
三模蓝牙鼠标了解一下

网友:
局域网里面vnc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