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测试一个新的金BD 256G SSD,好像是联芸主控?很奇怪的Smart信息

楼主(2022-04-12):
手痒下单2个新SSD,今天到手拆出一个上机,新装Win10H,测试发现该盘的Nand读写放大很厉害? 系统安装好后,从U盘拷贝了3个Ghost镜像文件24G到D盘,然后又从D盘拷贝这些镜像到C盘,满打满算SSD写入总量应该在100GB出头吧? 然后反复开关机大概12次的样子,看Smart项目跟常见的3个台厂主控都不一样,估计是联芸主控? 就是不知道这颗粒是否QLC?手头没有联芸查看颗粒的工具……
最大的疑问一个是Nand读写放大如此之高? 是否正常?

第二个疑问就是新盘拆封上机就安装了一个Win10系统,拷贝100GB文件,闪存的擦写次数眼见到在增加? 这个数据是否正常? 我记忆中,新盘的擦写次数是0? 那些坏盘从新开卡后,大量拷贝100多GB后最大擦除数可能会增加,平均擦除数一般都是0,不会出现计数的? 这个新盘的擦除数蹭蹭的上涨?是否正常? 这个盘是否可以拿来给办公机使用?

网友A:
用jm20329挂到电脑上联运的工具看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m20329挂到电脑上联运的工具看一下呗

我只有1153E转接卡,也没有联芸的工具软件,上其官网啥也没看见……

网友B:
不是联芸主控,联芸的smart不长这样,金百达用的比较多的SATA主控  NV1120,慧荣58xt 59xt,YS、
金百达的工厂是谁这个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看跑分首先排除NV1120因为NV1120跑到冒烟4K也没这么高,又因为JBL可以自己修改固件,显中 关闭smart项目 那都是最简单的活,从跑分看像是慧荣系且F1 F2的值放大32倍也点慧荣系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联芸主控,联芸的smart不长这样,金百达用的比较多的SATA主控  NV1120,慧荣58xt 59xt,YS、
金百达的 ...

我用慧荣软件看不见主控、颗粒信息的……

网友:
跑分挺像联芸。找个联芸的软件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感觉像58xt,放大那么多,是不是也挂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58xt,放大那么多,是不是也挂的快

一个是读写放大看着怕 …… 另一个就是PE数值也离谱,就是安装一个Win10系统,拷贝100多GB数据,PE数就到4、5,这擦除速度也太快了吧?  怀疑Nand颗粒体质很差? SSD可能S的快?

楼主:
找了个老版本的联芸Utility V2.04,搜索不到SSD?可能版本太老了吧 …… 刚才把SSD联机看了看,读写数据又爬升了一大截,最大擦除计数A5已经到11次了???   怀疑该SSD用的垃圾颗粒,体质很差,不敢用了!  把SSD初始化后原包装申请退货,
这次手痒下单、初步测试的结果是后怕,后面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一线大厂的产品……  同时下单了2个铠侠M.2 500G  RD20,我都没拆封,原包装放着了,对这个原东芝的品质没有怀疑

网友D:
MAS1102主控的,固件是21年8月份的

这个固件搭配的颗粒是镁光的B47R

这个应该是固件策略问题吧,反正比较坑的,我也说不出什么好不好坏不坏,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S1102主控的,固件是21年8月份的

这个固件搭配的颗粒是镁光的B47R

镁光的B47R…… 这个是QLC颗粒吗?  反正看着这些Smart信息,有点怕怕,退货不要了
我自己用的一个坏联想ST800  128G重开卡为192G,去年11月安装的Win10 ,每天都会开机3H左右,到现在A7平均擦除4次,A6最小擦除是0,没有增加……

楼主:
推掉这2个JBD 后,又 在某东找便宜能用的SSD,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联想SL700  240G,规格里白纸黑字写着TLC,下单一个 …… 昨天收到查了一下颗粒: QLC ??  马上申请退货

这年头,想买个正片TLC 颗粒的SSD也不容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镁光的B47R…… 这个是QLC颗粒吗?  反正看着这些Smart信息,有点怕怕,退货不要了
我自己用的一个 ...

镁光B47R是176层堆叠3D TLC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镁光B47R是176层堆叠3D TLC啊亲……

谢谢,我对颗粒外行,只是偶尔鼓捣几个捡来的坏盘玩玩……

12nm工艺节点,刷新存储效率

2020年末,美光科技(Micron)率先推出了基于176层TLC NAND的B47R存储技术,采用更先进的制程,相较于96层TLC NAND,成功缩小了30%的组件体积,并增加高达40%的存储空间。此外,176层TLC NAND相较现有主流3D TLC支持更高速传输,可充分发挥PCIe Gen 4固态硬盘的带宽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对颗粒外行,只是偶尔鼓捣几个捡来的坏盘玩玩……

12nm工艺节点,刷新存储效率

没事,我也外行。
颗粒这种东西,读出来Flash ID,去FlashMaster (https://nand.gq) 或者flashinfo.top这种网站 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二三线SSD 国内贴片加工厂方案有 瑞昱 得一微 为主...由于SM慧荣产能紧张。没有办法..

网友:
消费级别产品。不消费工厂怎么生存带动GDP 嘛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放心

网友:
看FW版本应是联芸主控,0902或是1102的

网友:
这种还是买品牌不要买不知名品牌,毕竟固态数据不好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掉这2个JBD 后,又 在某东找便宜能用的SSD,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联想SL700  240G,规格里白纸黑字写着TLC, ...

这不反手告到12315,假货三倍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