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家不要的小电充电柜,能有啥用?

楼主(2022-04-12):
朋友店不干了,上家留下的小电充电柜也不要了,上面还有三块充电宝,可以在柜子里充电,取出来不能用适配器给充电宝充电,也不能给手机充电。我看到坛子里skyzhang168说可以短接Q5的三个触角就可以破解使用,不知道破解了还能不能在充电柜里充电。如果充电宝单独破解了,那这个充电柜还有啥用吗?

如果充电柜用不到了,似乎就这个电源还有些用吧??

网友:
弱水三千我只取电芯

网友:
感觉都没处用

网友A:
充电宝主板中间的芯片看不清,要想P解就必须了解芯片型号,然后根据实际的电路将电路精简,只保留必要的充放电功能,将画蛇添足加把锁的电路部分统统去掉。即可当做正常的充电宝,至于充电座,值钱的就是5V20A的电源模块,自己用不上的话,就放网上去卖掉吧。

网友B:
5V20A电源不错哈哈

网友:
等停电了就有用了

楼主:
主板和skyzhang168提供的图片一样

如果短接了三个触脚不影响充电柜充电的话,就直接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主板中间的芯片看不清,要想P解就必须了解芯片型号,然后根据实际的电路将电路精简,只保留必要的充 ...

放网上卖,也不值个啥钱吧!估计还不够运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20A电源不错哈哈

哈哈,我看也就是这个电源能用了!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7%94%B5%E5%AE%9D

和这个主板几乎一样,他的是PB2-5000 1.7我这个是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20A电源不错哈哈

手头几百个各种全新开关电源。
曾想过挂网上出手,某宝一搜,本身就百八十块的,当二手能出多少?还要搭上邮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几百个各种全新开关电源。
曾想过挂网上出手,某宝一搜,本身就百八十块的,当二手能出多少?还要搭 ...

确实,单个出费时费力,也不赚啥钱。看能不能找到人打包一起带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和skyzhang168提供的图片一样

如果短接了三个触脚不影响充电柜充电的话,就直接干了!

旁边8脚是不是mos管,如果是,直连就好。

网友:
柜子没什么用了

网友:
求送那个带SIM座的无线芯片的定位板

网友:
5V20A的电源,值钱。

网友:
对我这样的来说,只能拆电芯了...

网友D:
把你店里的等全换成LED,用这个5V 20A的电源直供

网友:
要充电宝,就改充电宝,改好了为啥还用充电设备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店里的等全换成LED,用这个5V 20A的电源直供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