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动上水烧水壶加水满出不停故障,是怎样检测水位的?

楼主(2022-04-12):
一个茶具套装的自动上水烧水壶,自动加水第一次后,会不断进行自动加水。直到水壶满出还不停。想问问大家这个自动上水的智能烧水壶是怎样检测水位的?靠压力感应?还是靠上水定时秒数?因为水壶内看不到任何水位传感器,只有一个底部的温度感应器。

网友:
反正我那个应该是定时的,没水的时候上水25秒,完成后继续手动上水就是15秒

网友:
通常都是定时的吧,我还没听说过检测水位的,你这样说可能是定时的那部分有问题了,或者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
定时的多,是继电器,还是控制管问题。

网友A:
就是定时,用断电器、电磁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定时,用断电器、电磁阀控制。

应该只有定时,是自己想复杂了,看看是不是触按钮的问题。

网友:
定时的,装满水开机照样会上水

网友:
定时部分不定时了,可以自己加个感应不知可否

有一个这样的茶具,还没有用过

网友:
定时的,默认30秒,若壶中存水,还要提前关闭上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定时,用断电器、电磁阀控制。

隔膜泵,不是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膜泵,不是电磁阀。

谢谢!,相似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