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问群里各位大佬,我这块1TB的NVME固态还有救吗。

楼主(2022-04-12):
请问群里各位大佬,我这块1TB的NVME固态还有救吗。只能读,不能写。请问是什么主控。

网友A:
垃圾黑片吧,寿命到了吧

网友:
是矿渣吗?这个主控是英特尔定制的2262EN的主控,没办法用公版软件开卡。必须要换主控才能开。

网友:
有救,换主控,拆颗粒版本都可以

网友B:
只写了6T就玩完了 怎么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写了6T就玩完了 怎么做到的?

备用块用完了,当然也有可能SMART抽风 固件bug之类的,这个盘闪存和主控都有黑胶,这个闪存是272脚位,272脚位的2262EN几乎没有所以也就只能搬主控重新开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垃圾黑片吧,寿命到了吧

我也是头一次见用垃圾黑片的Intel 760P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做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黑片吧,寿命到了吧

黑色的就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头一次见用垃圾黑片的Intel 760P

大佬 请问换下主控多少钱,谢谢。被坑得好惨啊。

网友D:
感觉标是假的,也如大佬们说的,认为是黑片

网友:
这闪存怎回事?图片看起来好像双层的

网友:
这不是原厂固态吗?黑片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备用块用完了,当然也有可能SMART抽风 固件bug之类的,这个盘闪存和主控都有黑胶,这个闪存是272脚位,27 ...

不是252 兼容272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252 兼容272的么?

这个是16CE,B16,容易炸CE,能搬的板子还少且颗粒有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标是假的,也如大佬们说的,认为是黑片

大佬会说这是黑片,小白会说那是不干胶标签撕掉以后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黑片吧,寿命到了吧

intel原厂盘怎么就黑片了

网友:
矿渣了,挖矿读写真大

网友:
我拆过这个盘,颗粒是16ce的272,上市面上58h优盘板都不行,包括微冷的272优盘也不行,最后换红胖子的272群联ps3111优盘板才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