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零DIY教程+无刷电机+无极调速+6W功率+锂电池版=直男夏季神器便携小风扇

楼主(2022-04-12):
夏天最怕停电,哪怕停一两个小时也热得不行。或者想在院子里发会儿呆,弄个台扇再找插排也太麻烦了。于是很久之前买了个18650供电的小风扇,花了10块大洋。

有三个缺点。一是18650容量不够大,续航有限。二是风量不够大。三是开关和充电接口在背面,不方便。尤其是不能长按关机,要按3次按键切换完所有的档位才能关。

用了不久,电机就坏了。这种小电机,电刷大多是薄铜片,很快就磨损断了。后来换了个电机,直径一样,但是更长。通过更改分压电阻,把原来升压电路电压提高,试图让功率加大。不过升压电路太劣质,带不动。换了更好的升压电感,加大滤波电容,完美解决。最后风量比原来大了很多。不过因为电机变长了,原来的前保护罩装不上了。这样更好,那个保护罩会让风量变小。只是按后边开关的时候容易扇叶碰手。想要适合自己的东西还得DIY啊!

曾斥巨资24块大洋,买了个能伸缩能调角度的手机支架。买回来才发现自己用的不多,完全是浪费钱。

原因之一是这个支架不能锁定手机,又那么高,怕碰倒摔手机。后来把上半部分拆了,只留下边,手机横屏放置看视频用。

支架做工没的说,底座带配重,下边一大块硅胶垫防滑。这次打算用这个当底座,做一个锂电池版的风扇。两个风扇可以多人用,或者接力用续航更长。

在打孔加工的过程中,塑料部分弄碎了。芭比Q了!!!

无所谓,要的就是这个厚重的铁板。没了塑料照样用。

给强光手电买过2个26650锂电池,5000mah。拿出一个来做小电扇用。原来那个小电扇用的是2600mah的三星18650。这下容量接近翻倍了。

正极曾焊上了一个做脑电图用的电极帽,纯银镀金的。着实是暴殄天物!

风扇是我的惠普Z420工作站里拆的,边长9cm。做小电扇大小合适。

双滚珠轴承的,质量没的说。拆下来的原因是工作站风扇太多了,比普通台式机风扇多,噪音有点大。经检查此风扇噪音最大,就把它拆了。

额定电压12V,标签拆了,不记得功率了。带调速线。经测试只能用PWM波形调速,用电位器调节调速引脚电压几乎不能调速。这下麻烦了!

先通12V电看看功率多大。

最低转速0.5W。

最高转速3.8W。

竖着的风扇固定到横着的底座上不容易!直接用胶粘在底座上容易不牢固。最重要的是要把它抬高才行,避免控制器盒子挡住扇叶。绞尽脑汁才想到固定办法!还得利用原来手机支架的铝管。想要用圆管固定四方的风扇,最简单的就是固定风扇的一个角!

刚好风扇的角有一个塑料加强筋,把铝管弄个豁口,卡在这里,不就固定牢靠了吗?简直是完美!

铝管用角磨机切豁口,电钻打固定孔,内部塞上硬塑料管,避免被螺丝压扁。M4螺丝穿过去,用2个螺母锁紧。

像不像棒棒糖?本来应该正面朝前,好看。遗憾的是风是从背面吹出来的。

背面就太丑了。想把风扇拆开改一下旋转方向,可惜拆不开。

线缆其实可以藏到铝管中,更美观,不过太麻烦了,没有弄。铝管装到底座的时候加了螺纹胶,牢靠无比,不用担心它会转动。

控制器打算用38*88*38mm的铝壳,这本来是做焊台用的。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它装26650电池和控制电路正好塞满内部空间。

因为风扇不需要屏幕,就不能用带屏幕开孔的铝面板了。找个报废的半透明亚克力面板加工一下当前面板。

左侧装带开关的电位器,负责开机和调节风扇转速。右侧装5.5*2.1mm的充电插座。打算用12V的路由器电源充电。

后面板还是用这种亚克力。左侧的大孔穿风扇的线缆。

背面贴了青稞纸,为的是让它不透光。

这次用4个模块,如下图。都是吃灰很久了,有的买了将近10年了没怎么用!依次为:锂电池保护板,防止电池过放,实测2.4V保护(有点低,感觉2.8V最好);TP4056充电模块,输入5V,1A充电电流;升压模块,输入2-24V都能升压,范围很宽。这里把锂电池的大概3-4.2V升到12V给风扇供电;12V转5V降压模块,负责把路由器电源适配器的12V降到5V再给锂电池充电。之所以不用5V直接充,是因为充电模块的microUSB插座不好开孔,更不好固定,12V的插座是圆柱的,螺丝一拧完事!

模块背面。

这个12V降压模块本来是12V转1.8V+3.3V双路的,改成了转5V+5V双路。当年这个很便宜,2块多还是3块多?我和几个小伙伴撸了一大堆,因为算了算,即便拆元件,都有得赚。上边是4颗东芝的MOS,2颗30V,2颗40V的,都是N沟道的低内阻MOS。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只用了2个模块。一怒之下,赠送出去了一些。事实证明,不要仅仅因为东西便宜就强行购买!!!

升压模块IC是SOT23-6封装的SB6284,特别小,还内置MOS,不用想就知道功率大不了。开关速度是真快,1.2MHz。要知道很多IC才几百K,甚至一些老掉牙的才50K左右。输入峰值电流4A。因为这是峰值电流,而MOS中的电流是线性上升的,平均来说可能只有2A到3A之间。再考虑到占空比不可能100%,输入平均电流或许最大为2A。锂电池电量低的时候电压不到3V,电流按2A算,效率按85%算,升到12V,输入功率最大为6W,输出功率最大5.1W左右。

模块大概摆放一下,空间是够用的。尤其是模块的长度,刚好稍小于铝壳的宽度,完美!

接下来就是老大难的PWM调速问题了。用单片机当然硬件最简单,但是我一想到写代码,脑袋瓜子就疼。本想用比较器做PWM电路,简单画了画电路发现有问题,一查才知道用比较器直接生成PWM有点困难。那最便宜,最简单的就是万能的NE555了。这一包买回来没10年也差不多,就试验过一次,都想扔了!现在终于能发挥作用了。

百度随便找个NE555调速电路图。具体啥原理也不管了,大概就是比较器,施密特触发,电容充电之类的。供电电压12V,很合适。电位器图上是50K的,我用的10K的,无伤大雅。当然第3脚实际接风扇的调速线就OK了,图中的电阻,MOS,二极管,电机之类的都是多余。

用洞洞板搭个电路试试,除了IC是直插的,其余元件都是贴片的,体积小。结果一通电就傻眼了,根本没有波形!因为我用的IC是以前用过的,怀疑它坏了。于是又换了个新的IC,结果还是不行!查来查去发现有个焊点忘了焊!无语!

裁剪到最小尺寸。
测试一下输出波形。频率大概1.2KHz,挺合适。小占空比正常。

大占空比正常。

本以为挺好,没想到正式装机之后又当头一棒。通电几秒钟之后调速就失灵了!关机歇一会再开又好了,然后再次失灵。一摸NE555烫手。分析原因为:NE555接的是12V,和风扇并联,而风扇是感性负载,而且是PWM调速的,会产生极大的尖峰电压,造成NE555软击穿。示波器一测,果然纹波达到了很多伏之高。

于是把NE555接锂电池得了,实测3V也工作正常。因为怀疑NE555是软击穿,没有彻底坏,就没有换。结果又倒霉了!NE555前端我加了10Ω电阻和电容滤波,结果一测电阻两端有1V压降,也就是100mA电流,看来555是彻底挂了啊,虽然还能工作。从功率也能看出来异常。风扇直通12V是3.8W功率。升压电压实际我用的12V多,功率稍大一点,再考虑到升压模块效率,实际输入功率应稍小于5W。实测都到了5.4W了,就是损坏的NE555在作祟。

最后我把电压调到了13V多,再超频一下,让风量更大!输入功率6.3W,扣除损坏的NE555的消耗,实际输入功率为6W左右!

最后把NE555又换了一次,经过检测电流只有几毫安了。看来PWM模块最好不要和电机共用电源。

所有的模块都就绪了,就摆放上去。可以看到空间利用很充分。最后模块用硅胶粘到铝壳上,即固定又帮助散热。TP4056充电模块发热很大,因为是线性降压的,散热不好会降流充电慢;升压模块发热也很大。

各模块功能如下。

所有的模块都粘死了,结果通电风扇几乎不转!都怪我所有的模块都测试了,就是没测试这个保护板!百密一疏啊。开机瞬间电流太大,保护板超流保护了。费了很大劲拆下来,又叠加一个MOS上去,终于不过载保护了。

就在我以为搞定一切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发现问题!当输入电压低于3V的时候,12V电压掉的很多,升压模块的性能比我想象的要差,不应该啊!查来查去,发现电位器自带的开关电阻太大了!

最严重的时候竟然压降达到了0.3V。看来这货不能胜任大电流啊。

于是只能用电子开关了。可以用电位器的机械开关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充当电子开关。但是三极管导通压降也很大,只能用MOS了。因为电池电量低的时候电压不到3V,选用的MOS必须2V多的栅极电压就能可靠导通才行。MOS耐压越低,栅极阈值电压越低。最好找20V的MOS。遗憾的是我没有合适的。先测试了40V的P沟道SOP8封装的低内阻MOS,电压低于3V就不能可靠导通了。又测试了30V的P沟道SOT23封装型号为AO3401的MOS,这个容易导通。遗憾的是本来这个内阻就大,国产的内阻更大,压降接近0.2V,比机械开关好不了多少。

最后测试TO-252封装的MOS。型号NCE40H12,N沟道,耐压40V,导通电阻只有3.2毫欧。立创商城买的,用来修锂电池保护板的。这个很厉害,输入电压2.8V的时候,压降只有57mV,输入4V,压降甚至只有7mV多。看来是正品!

万事俱备,开始接线。加了3个指示灯,一个开机指示,2个充电指示。另外12V充电那里加了肖特基二极管,防止接反烧模块。右下角是MOS做的电子开关。

电子开关原理图。N沟道MOS,源级接电池负极算是输入,漏极就是经过控制的输出了,接升压模块就行了。MOS栅极接下拉电阻,电位器开关接栅极和电池正极。

上文已经计算过升压模块的功率了。和理论计算的差不多,实际最高转速的时候升压模块确实到了极限。输入电压越低,为了维持输出不变,输入电流就越大。3V的时候升压IC非常烫,时间长了就会高温保护切断输出。SOT23-6封装太小了,很难散热。于是用铝易拉罐剪一块,用硅胶粘上去帮助散热,效果不错,用多久都不会保护。其实我有功率大得多,同样小巧的升压模块,不过杀鸡不用牛刀,便宜的能用就不用贵的。

接好所有的线和电池。

电池缠一层胶带增强外皮绝缘,两侧贴厚双面胶给正负极绝缘,然后用AB胶粘到另一半铝壳上,避免和模块发生短路。锂电池安全不是闹着玩的,切记!!!

塞进去,空间利用率很高。电位器差一点就长度超了。

装好螺丝。正面这样。

背面这样。因为贴了青稞纸遮光,呈现黑色镜面效果。

全部零件有这么多,虽然只是个小小的风扇。

完全组装好。正面添加亿点点细节美化。感觉是直男专属风扇!!!开机还有绿色指示灯。

背面。可惜缺个保护罩。不过因为开关在前面,也不容易被扇叶打到手。

从上面看。

从下面看。

充电中,亮红灯。

经过简短的测试,调速正常,保护板欠压保护正常,全速运行直到没电升压板也不会超温保护。最大风量和上文那个改造过的有刷电机风扇差不多,肯定比买的现成的单锂风扇的风速大多了!

总结。
优点:便携,无极调速爽,无刷电机寿命长,风量大,续航长,最大风速也能吹2.5小时左右。
缺点:充电慢,1A充电对于5000mah电池不太够用,风扇俯仰角度不可调,颜值有待提高。

全文完,谢谢观看。

后续改进:
1. 电子开关MOS的栅极原来通过机械开关接电池正极,电量低的时候压降60mV以上(这还是换了优质mos之后),接近没电的时候压降更大,这时候升压板工作就不正常了,断断续续打嗝。改为栅极接升压板输出,这样刚打开机械开关的时候,栅极为电池电压,电子开关导通,升压板工作。升压板一工作,栅极立刻变为13V电压,完全导通,而不管电池电压有多低。在电池电压2.4V,保护板即将欠压保护的时候,MOS压降也只有6mV多。原理有点类似自举升压,很巧妙。
2. 又并联了一个TP4056充电板,充电电流变成2A了,充电更快。因为电流大了,边充边用,也能调到最大风速。另外这个降压板不错,10V到24V都能工作,差不多随便找个电源就能给小风扇充电。看数据手册,IC耐压32V,不过没有测试那么高电压。

网友:
金大侠最近高产。

网友A:
这个12v降压到5v干什么用呢?

楼主:
居家隔离,怕闲出病来,必须找点事干,不然胡思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2v降压到5v干什么用呢?

不用USB充电,而是用12V电源充电。因为12V插座是带螺丝的,好固定,USB插座不好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USB充电,而是用12V电源充电。因为12V插座是带螺丝的,好固定,USB插座不好固定。 ...

不能找个5v电源吗?5.5-2.1的插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找个5v电源吗?5.5-2.1的插孔的?

当然可以了。不过不推荐,大多数这种接口的电源都是9V或者12V,误插了必烧。

网友:
真能折腾啊。。。

网友:
都是心血做出来的产品

网友:
太厉害了,让我想起来当年坛里尚朋堂小风扇改造潮

网友:
要是我做的话,直接上3串三元锂了,用成品PWM模块。就是外壳不好弄.

网友B:
因用哪类暴力风扇哪更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用哪类暴力风扇哪更给力!

曾经被4cm的小暴力风扇削掉半个指甲,再也不玩了。

网友:
楼主这是在作产品啊。

网友:
大工程啊, 用这么多模块.

网友:
折腾的不错,学习的榜样

网友:
我用的三串锂电供电,也还不错哈哈

网友:
学习了,我也想改风扇

网友:
修bug越修越多
当年改装的小风扇,风力挺不错的,就是噪音有点大。有一个致命的bug---装反电池就烧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