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未用先拍-新买的两种ELM327蓝牙 OBD开箱测试

楼主(2022-04-12):
受“狗剩的青春”文的影响,最近车子报ABS故障,也上并夕夕上买了个OBD,因车上位置给它留得过小,故选了多款。各种试一下,拆拆拍拍!

1、先下的这个,最矮版本,用料吹得天花乱坠,有个店要他发个内部图也没有,选 了另一家贵点的,

小是小

小是小

都是这个牌子的

都是这个牌子的

网站描述得乱,官网有,也靠不住

网站描述得乱,官网有,也靠不住

2、客服发的图和到手实拍,好像不一样,连了一次手机,后面难以连上,退了。很爽快。

要他发的图,看起来四芯片的

要他发的图,看起来四芯片的

到手拍了一下

到手拍了一下

3、爽的话,就再在这家下手一个,蓝牙不同,实际到手就是“狗剩的青春”那种。不是下文介绍的这家官网买的,服务一般,选的另一家店。

4、对比,两个都是所谓超低功耗款,实际有BUG,第二次之后很难连接上。测了几次故障码,没说到点子上,反复几次,终于报左前轮速传感器失效。换了。

5、总结,这种蓝牙OBD看个故障码一般般,水温、进气温度也有,有的故障码难读出,与PP2000那种专车专用款比,算是半桶水平,能解决些问题 ,胜在便宜。

网友A:
这种通用型的只能读出OBD II的强制标准码,厂家专用码是读不出来的,很多问题要看厂家专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用型的只能读出OBD II的强制标准码,厂家专用码是读不出来的,很多问题要看厂家专用码。 ...

厂家专用码需要用专用的读码器,有些读码器能读多个厂家的专用码。

原厂的专用读码器非常贵,一般人买不起。还好,大部分车都有山寨的专用读码器,有些很便宜,比如大众丰田,有的山寨的也很贵,比如奔驰的山寨读码器也要几千块。

网友B:
我买的是第3种,刚开始很好连, 后来 再用总连不上了。。。 可是 用在 同事的车上, 每次一连就上。郁闷得我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个玩具,别不信!最多看看故障码!

网友:
买了一个蓝色那种,看过几次数据,感觉还行吧,没有感觉连接不上。平常都吃灰。

网友C:
可以在年审前清一下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第3种,刚开始很好连, 后来 再用总连不上了。。。 可是 用在 同事的车上, 每次一连就上。郁闷得 ...

不是你车子问题 ,也不是你买的第三种有问题 ,相信我,换个软件就好,IOS系统就用car scann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年审前清一下故障码

小心点,别随便清,尤其在进检测站前……

网友:
可以使用 OBD HOME软件打开,我印象里是使用这个软件每次都能连接上。

网友D:
我有个第三种那个蓝色的,用安卓系统下个车况检测大师可以连上,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第三种那个蓝色的,用安卓系统下个车况检测大师可以连上,挺好用的 ...

车况大师都是花钱的玩意多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app用的车况检测大师   手机app打开 到车上秒连。各种数据  水温,瞬时油耗,燃油修正 节气门位置等都可以展现。清故障码也非常方便。对于老车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
郎仁的 tool obd试试还有抬头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