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损坏的LED日光灯灯板,改用5V点亮。

楼主(2022-04-12):
LED日光灯损坏,多数是驱动器里的电解电容容量变小导致闪烁。
个别LED一串不亮,把损坏的LED灯板拆出来测量,LED灯24只一串,共5组10串并联。往往是某串里的一只LED失效,导致这一串都不亮。
拆下来的LED灯板没什么用,坏LED灯呈现断路状态。突发奇想,打算改用USB 5V点亮。把24串LED按照图中电路焊接短路线,电源用5V串联适当电阻即可点亮,并且不用分正负,正负极转换分别点亮不同的LED,有意思吧。
手懒只改了一组,请看效果图:

补充
今天测量LED串压降如下:
1 mA恒流   2.6V,5.2V,7.8V,10.4V,13V……    结论:单只LED 0.5mA压降2.6V
10mA恒流   2.88V,5.76V,8.64V,11.52V……     结论:单只LED 5mA压降2.88V

根据LED串压降特点,可以灵活选择短路线位置,供电电压可以是5V,6V,9V,12V……

网友A:
中间的其他几组,还要断开才行吧?

网友:
挺好,就是坏的快点

网友:
用H桥驱动可以全部点亮

网友B:
灯什么牌子?驱动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其他几组,还要断开才行吧?

共5组,我只改了一组。其它组因为串联电压高,不会导通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什么牌子?驱动看着不错

网友:
想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
铝条散热,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日光灯的LED板,有空也改个台灯

网友C:
短接后几只发光?

网友:
改得好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后几只发光?

看图数数=24只/组

网友D:
驱动用料挺足啊,咋还不耐用

网友:
我数数还问你呀

网友:
改的很好,学习了,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这还用问吗?
电源左正右负,从下往上按顺序看:亮,不亮,亮,不亮……亮,永远不亮。 总计:亮24只
电源左负右正,从下往上按顺序看:不亮,亮,不亮……亮,不亮,永远不亮。总计:亮22只

今天测量LED串压降如下:
1 mA恒流   2.6V,5.2V,7.8V,10.4V,13V……    结论:单只LED 0.5mA压降2.6V
10mA恒流   2.88V,5.76V,8.64V,11.52V……     结论:单只LED 5mA压降2.88V

网友:
用boost做个恒流源啊,很容易,一个片子加个电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用料挺足啊,咋还不耐用

这批LED灯管通病:集成块供电脚的电解电容失效导致闪烁,换上10uF电解电容修复。
拆下测量,此电容容量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