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简单维修QUICK304高频焊台显示乱跳

楼主(2022-04-12):
初入海鲜市场购的二手货,当时卖家说是快克专供负土康型号,现在看来多么可笑,就一山货仿快克203H

具体故障表现为:开机温度显示不准,乱跳.加热功能正常,
调到正常焊接温度,数码表在500-600之间乱跳

所以,开盖检查,没有明显烧坏痕迹

把排线都拔掉,露出面板,
垃圾做工,隔离胶时间长了碎了一个

因为加热功能正常,排除短路问题
重点检查电容,这表测电容挻快,比1X系统快N倍

板载几个电容,只发现一个板载没容量的

焊出来再测一次,果然电容坏了

血压计料板,找到一样型号的

测试一下,容量正常

对好正负极,用渣渣焊功焊上

焊接后简单开下机,温显功能恢复正常

焊台维修到止完工
焊台有此类故障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收看!

网友A:
看着不像山寨。
电解这么坏很少见,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B:
固态电容都上,还觉得是三载,要求有点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都上,还觉得是三载,要求有点高哦!

你是不是对固态有什么误解,贴片铝电解而已

网友C: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赚到了

网友:
厉害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D:
感觉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E:
万用表不错,想买。

网友F:
电容在线不好测量啊,LZ这表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山寨。
电解这么坏很少见,可能是设计问题。

为是什么说寨呢,.外观设计抄人家的,颜色也弄得差不多,
其次线路板一看就是便宜货,没有那种 大厂电路板的精美,
电感线径也小,如果是一个独立设计的品牌我也不说它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不错,想买。

可以入,大几百就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赚到了

原来没拆之前还以为是快克代工的,看到做工有点失望,修好也只能挽回点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都上,还觉得是三载,要求有点高哦!

对对,专家说了,铝壳贴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工还可以的。

当时二手货也花了150左右,感觉不太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入,大几百就能有

大几百就能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在线不好测量啊,LZ这表神奇。

也不知道是不是蒙对的,确实有点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几百就能二手的!

对啊,这表老型号了,几乎没有新的了,海鲜市场有成色比较好的,新的可以上其它型号如179C,不过价钱嘛.....

网友:
贴片型铝电解电容

网友G:
这万用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万用表不便宜吧

还行吧,主要是用着自己舒服而且,就是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