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le筒灯也虚标?

楼主(2022-04-12):
撸了个Opple的3W筒灯,到手先测试下。
外包装完好:

取出来,接电测试:

接上功率插座测试下,竟然有5W,竟然虚标如此严重,差评!

网友A:
看着像超标,电源驱动,5W起?

网友:
怎么,舍不得拆,

网友:
好家伙,这不是虚标,是超标!还有2W呢?被谁吃了,快吐出来。
使用寿命才2万小时,我的3528都已经快4万小时无光衰无故障了。

网友:
不虚标?
不正常啊....

网友:
竟然有5W,竟然虚标如此严重,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超标,电源驱动,5W起?

你说得对,是超标,哈哈哈

网友:
这样的虚标,大家喜欢啊。

网友B:
3W(6x0.5W/LED模块)是指发光的6个0.5w的灯的功率
另外2w是驱动的消耗。额定电流0.03a*220=6.6w整机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6x0.5W/LED模块)是指发光的6个0.5w的灯的功率
另外2w是驱动的消耗。额定电流0.03a*220=6.6w整 ...

总算有个明白人了

网友:
输出到灯板的有3瓦吧,驱动吃了2瓦,驱动的温度又不是凭空产生的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的虚标  已经习惯50w测试20w的生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的虚标  已经习惯50w测试20w的生活了

是的,一般标12W的有10W就算良心了。

网友D:
说不定只是转换效率超低。
你测的是输入功率,外包装标的是0.026A(*220V=5.72W),铭牌又是0.3A、功率因数0.5,掂量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只是转换效率超低。
你测的是输入功率,外包装标的是0.026A(*220V=5.72W),铭牌又是0.3A、功率因数0. ...

要不要这么打击我呀!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线性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6x0.5W/LED模块)是指发光的6个0.5w的灯的功率
另外2w是驱动的消耗。额定电流0.03a*220=6.6w整 ...

驱动效率才60%

网友(2022-06-22):
驱动能效太低了

网友:
发光功率3w,我喜欢这种的,能保证亮度

网友:
现在的灯具虚标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