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背光求助 灯条坏了三个灯珠 闪下就灭了

楼主(2022-04-12):
背光灯条坏了三个灯珠,开机灯条闪一下就灭了,后来测量灯条全部没有输出,是正常的吗,是因为电源板输出保护了,还是电源板有问题?我把坏的那路灯条线拔了,还是这样,闪下就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个灯珠坏了,在一条上,我把那条的线拔了

线拔了不行的,要换灯条或者换灯珠再试才行,否则也会保护

楼主:
主要害怕买回来灯条换上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开机一瞬间有电压,然后再测就没电了。

网友A:
都有可能,先至少测下有没有灯珠短路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先至少测下有没有灯珠短路的呗

有三个灯珠坏了,在一条上,我把那条的线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拔了不行的,要换灯条或者换灯珠再试才行,否则也会保护

短接那三个灯珠可以吗?

网友B:
最佳答案仅帮帮团及VIP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那三个灯珠可以吗?

不可以,也会保护的,拆差不多的灯珠试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佳答案仅帮帮团及VIP可见

典型的种族奇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佳答案仅帮帮团及VIP可见

我只想知:是谁上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是谁上锁的?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是谁上锁的?

肯定不是帖主设置的。。。你想要更好的服务,看更多的东西,得花钱充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帖主设置的。。。你想要更好的服务,看更多的东西,得花钱充会员。。。 ...

反正不让看,是谁上锁都一样。

网友:
液晶电视背光是恒流驱动的,如果是单路N串的,就是串连电路只要一个灯坏路驱动断路保护。 只有哪类并连多路串连的中1路断电其它路还能工作驱动哪还有电压。

网友:
查保护芯片,解除保护再试,就知道哪个坏了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了,确定灯管问题,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个个测量灯珠,看看哪几个led灯珠坏了,量一下led灯珠长和宽就是灯珠的型号,淘宝买一点,换上就好了

网友(2022-06-28):
想专业一些,买点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