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和tp普联路由器哪个稳定耐用

楼主(2022-04-12):
如题,来看有人说锐捷不错,那么和tp路由同价钱哪个稳定耐用呢……锐捷好像也缩水

网友:
既然要稳定,就不要考虑这两个牌子了。应该选择华硕、网件

网友A:
两者比较,锐捷靠谱,毕竟是企业级的,TP一直都是消费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锐捷跟华为是同一个级别的公司,经常作为竞争对手。

网友B:
锐捷。。。。只配给我的洗脚盆当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比较,锐捷靠谱,毕竟是企业级的,TP一直都是消费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锐捷跟华为是同一个级别的公司 ...

能跟华为一个级别?这么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锐捷。。。。只配给我的洗脚盆当垫子!!!!

你这是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跟华为一个级别?这么牛么

锐捷的数据网络设备在国内的学校、教育级市场很大,以前是Cisco、H3C、华为、锐捷(垫底),后面Cisco出局。所以说在锐捷和TP不是一个级别的比较。

网友C:
我们单位交换机坏的就是H3C,从光纤交换机到普通网管交换机都坏,启动还慢,还不如直接用一个防火墙下面带一堆TP的傻瓜交换机方便

网友D:
这个看价位 都有垃圾和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交换机坏的就是H3C,从光纤交换机到普通网管交换机都坏,启动还慢,还不如直接用一个防火墙下面带 ...

我感觉华为启动比华3慢,可能型号原因,华三我感觉仅次于华为或者一个级别

网友E:
家用路由器这块,锐捷完全不是TP的对手,锐捷主要是做校园接入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价位 都有垃圾和好货

一千五的单价的交换机,启动五分钟才有网络,使用起来真不如五百的TP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安装时候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路由器这块,锐捷完全不是TP的对手,锐捷主要是做校园接入这块。

锐捷价格不透明,商家愿意用。

网友:
锐捷主要是贵,在拿不到渠道价的情况下,性价比太低

网友:
我建议tplink,理由是同价格的他的产品力很强
虽然便宜货很败坏他口碑,但是买过三五百的之后确实不错

网友:
TPLINK 知名销量大一点,肯定好一点,但低档实在太差,选择中高档款,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用的tp5430,感觉还可以。主要是便宜

网友:
已经好久不用tp了,不知道现在tp做的咋样,以前是真拉跨。。。

网友:
耐用,看要价格。别说rj  hw多么好,要看价格。大品牌的低端产品也是缩水货。高价格的企业产品,质量都还不错。

网友:
别买入门产品,别说tp,就是h3c和rj都有坑,价低选tp,价高选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