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光猫F677突然坏掉了

楼主(2022-04-12):
用了5年的光猫,停电再来电后就坏掉了,所有灯都不亮,拆开后通电,CPU有温度,其它地方感觉 不到有发热或烧毁的痕迹,测后12V电流0.08A。有可能是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话说直接找运营商换一个不香么???

网友A:
某宝同型号或者升级款的买个就行,看看你的是EPON 还是GPON,找维护师傅报MAC地址解绑以及索要OUN码(我们这是这么称呼的),联系卖家或者你自己注册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同型号或者升级款的买个就行,看看你的是EPON 还是GPON,找维护师傅报MAC地址解绑以及索要OUN码(我们 ...

100块钱买了一个普通的。260升级万兆的,没要,。这个估计是FLASH坏了,测了一下各各供电都有电压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升级过程中卡了
一般是重启自动升级

网友:
来电冲击损坏元件???
找运营商换一个